推挽电路的这两个电阻阻值应该怎么选?

楼主:
如下图所示推挽电路,这两个防止交越失真的电阻R3、R4阻值应该怎么选型?

网友:
【这两个防止交越失真的电阻R3、R4阻值应该怎么选型?】

Q1方向画错了。

网友:
既然是仿真,要把推挽图整好,不然放不出来的

电阻R3和R4是偏置电阻,为管提供一个静态工作点,以避免交越失真

网友:
可以假设Vbe约为0.7V。
计算R3和R4的阻值可以使用公式:R = (Vcc - Vbe) / Ib,其中Vcc是电源电压。

网友:
用什么管,要大致知道放大倍数,估算计算Ib用

基极电流Ib = Ic / 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