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④串口收发数据(中断方式)

楼主:
本篇,我们来到很基础的串口通讯,串口主要常用于程序调试。

查看开发板手册得知,ST—Link的虚拟串口,对应UART4(PD0、PD1)

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工程:

开启UART4(习惯用APPLI),配置好IO口,UART4默认端口不是PD0/PD1,需要在GPIO重新设置。

设置好波特率:9600

开启中断:

然后生成代码:

可以看到main.c中都设置好了参数。

UART串口收发数据,有4种方式:

1.    轮询:阻塞式,比较占用CPU资源

2.    中断:非阻塞式,需要CPU参与,解放CPU

3.    DMA:非阻塞式,无需CPU参与

4.    基于RTOS嵌入式操作系统,高端玩法

本例将演示:轮询和中断方式

1. 轮询发送

添加头文件及定义字符串:

#include "stm32h7rsxx_hal_uart.h"
unsigned char UART_BUF[]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PU Configuration--------------------------------------------------------*/
  MPU_Config();

  /* MCU Configuration--------------------------------------------------------*/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according to RCC registers values.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ART4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ART_BUF1,sizeof(UART_BUF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elay(10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ART_BUF, sizeof(UART_BUF),100);

  }
  /* USER CODE END 3 */
}

在while(1)函数中加入:

HAL_Delay(10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ART_BUF, sizeof(UART_BUF),100);

运行结果:

2. 中断收发

添加头文件及定义字符串(接收到的数据放在这个数组中):

#include "stm32h7rsxx_hal_uart.h"

unsigned char UART_BUF1[45];

main.c函数添加接收中断,同时while(1)函数为空白。

int main(void)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PU Configuration--------------------------------------------------------*/

MPU_Config();

/* MCU Configuration--------------------------------------------------------*/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according to RCC registers values.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ART4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ART_BUF1,sizeof(UART_BUF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核心是这句: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ART_BUF1,sizeof(UART_BUF1));

stm32h7rsxx_it.c

中添加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并将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核心代码为:

extern uint8_t UART_BUF1[45];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4,UART_BUF1,sizeof(UART_BUF1));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ART_BUF1,sizeof(UART_BUF1));   //再次开启接收中断

运行结果为:

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题外话:看到有的坛友在分享STM32H7S78-DK的开发经验时,对每个模块(如GPIO、UART……),深钻寄存器,每个细节都仔仔细细,

深感佩服的同时,发表点不同的看法:

STM32H7S78-DK这么强大的开发板,拥有如此便利的图形化配置界面CubeMX,以及强大的HAL库。

个人认为要想快速学习,高效应用,最好适应CubeMX+HAL的方式,直接钻研寄存器感觉更适用于8位、16位单片机,硬件资源有限,直接操作寄存器效率更高。

而我们的STM32H7S78-DK,这么强大的硬件以及软件配套,必要性就不大了。

600MHz, 64KB Bootflash, 620KB SRAM, with DSP, cache, USB HS PHY, NeoChrom GPU, TFT-LCD.

网友A:
现在的厂商也是不断的想要让使用者跳过底层,多多进行应用开发,不过中断的工程师还是喜欢对寄存器进行更多的了解,主要就是学习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厂商也是不断的想要让使用者跳过底层,多多进行应用开发,不过中断的工程师还是喜欢对寄存器进行更多 ...

有道理

现在基本上各家MCU都是图形化界面自动配置寄存器了。

比如ST、NXP、Microchip、Renesas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现在基本上各家MCU都是图形化界面自动配置寄存器了。 比如ST、NXP、Microchip、Renes ...

让咱们方便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弱化能力,对单一品牌的依赖性会更高

网友C:
串口通信是嵌入式开发常用的技术,楼主分享的技术非常详细,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信是嵌入式开发常用的技术,楼主分享的技术非常详细,很有实用价值

谢谢捧场

网友D:
谢谢,正在学习单片机开发,好文,希望有所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正在学习单片机开发,好文,希望有所成。

  多谢支持!

网友E: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