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14期)——智能电动口罩综合拆解测评

楼主:
        本次有幸参加新一集的拆解活动,本次拆解的是智能电动口罩,口罩可以说在之前的生活中陪伴了我们大多时间,不过基本上都是一次性口罩,这一次带来了一款“电动口罩”,往我们一起从工程师的角度看一看这款产品怎么样。
        我对凡尘智能电动口罩所宣称的“国际前沿科技”和“多项专利”技术持谨慎态度。希望通过拆解,可以直接观察其内部结构、电机设计、滤网材质及电池技术等内容。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滤网的结构与效率,以及电机送风系统的性能,人性化设计是产品成功的重要因素通过亲身体验并评估口罩的佩戴舒适度、密封性、操作便捷性等方面
        包装还是挺简约的,通过薄膜进行塑封:
        打开后简单看一下参数,过滤材质使用五层复合滤网,不知道都是什么材质的,聚合物电池实际上也是锂聚合物电池,动作电压3.7V也就是说单节锂聚合物电池,总体物件包括主机、滤网、面罩、挂带灯物品。
        首先看一下面罩,采用的是硅胶材质,相对于普通一次性面罩材质来说肯定是更加的舒适并且贴合感更好:
        不过硅胶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很容易沾染灰尘,可以看到下图,打开后就有这种污染的情况,全新的物品还是不能接受的:
        先看一下基本安装:
        打开后还有两个小包装,一个就是装的滤网和挂带:
        滤网没有使用单独的封装:
        另一个安装的事主机和充电线,充电线还是很轻薄的:
        在这一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风扇踪迹了,整个风叶还是挺大的
        可以看到内部分布了一些这样很小的的凸出的筋,起作用主要是固定过滤网的:
        合体后可以看到如下图,微量的过盈配合下,能够实现甩动而不掉,同时拿取也不费力:
        在通过硅胶面罩的固定,使得更加稳固,突出的四个固定脚同时也是绑带的连接处:
        开关和充电口如下图:充电口通过一个硅胶盖盖住
        可以看到充电后的状态不对,同时也无法开机:
        正常连接充电器,没有发现说明书的供电状态,应该是电池出现了亏电情况,正常手段是充不进去电的。
        拆解过程中,按键直接出现了开盖,估计回不去,轻触按键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锅仔片,不过这个按键质量确实有点差,一点横切力就损坏了,后续我们采购按键换上试试,按键规格4.5*4.5*6;
        电池使用的是3.7V,800mAh的锂电池,说实话容量不大;
        查看可以看到风扇部件,扁又大的风扇;
        主要的动力器件,三相无刷风扇,外圈是一层带磁性的磁环
        风扇的的风叶,转动起来风速还不小。
        充电芯片为4056,这个就比较常见了;
        APX9358为三相正弦波无传感器风扇电机驱动器,实现的也是三挡风扇的调节,通过往内部吹风来降低人们呼吸的口罩阻抗,毕竟5层的过滤棉比普通3层熔喷布的一次性口罩的阻力要更大一点,在提高过滤效率的同时减少呼吸困难度,APX9358提供了三相无刷直流电动机无传感器速度控制的所有电路。九波驱动法具有较好的低噪声性能。控制器功能包括启动电路,反电动势共变控制,脉宽调制(PWM)速度控制,锁定保护和热关闭电路。APX9358适用于需要静音驱动的游戏机和cpu。这个口罩的噪音控制的确实不错;
        由于单片机无丝印,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个供电相同的单片机作为参考,没有丝印也无法了解具体的信息,我们只能通过对不同的引脚进行检测,看一下输出输出状态。
我们首先简单拓一下原理图:
        单片机的主要需求是有一路PWM输出,一路捕获捕获输入,一路ADC采集,一路IO输入,两路IO输出,可以说对于8引脚的单片机来说实现了100%的引脚使用率,8引脚的单片机可不是8位单片机。
        本板子的供电由锂电池供电,是直接供电的,所谓的开关机实际上只是功能上开关关机,系统都是长供电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亏电了,整个板子并没有有效的开关机电源管理系统。
        那么又是如何实现三挡的调节的呢:
看一下不同档位的PWM引脚的波形就知道了:
        一档:
        二挡:
        三挡:
        有上几个图可以看到,控制频率是一定的,主要修改的是占空比。
总结:
        本次拆解的智能电动口罩,通过增加过滤网的层数实现更有效的过滤效果,通过电动风扇的作用解决过滤网厚带来的气阻比较大的问题,同时支持三挡风速调节;风速的控制是一个三相直流点击,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风量大,主要是静音效果比较好;面罩采用的事医用硅胶材质,异味非常小,不过比较容易沾染尘土,在佩戴上来说硅胶更加贴合皮肤,舒适性还是挺高。
测评视频:

网友A: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

对于整体的电路来说,还缺少最主要的电源管理部分,不过这个电路确实挺省钱的

网友B:
把视频直接给你变成插入啦

网友C:
用料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视频直接给你变成插入啦

好滴,视频有点大,没法插入附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料还是比较实在的

用料上其实还算可以,我主要喜欢他的这种风扇,非常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料上其实还算可以,我主要喜欢他的这种风扇,非常静音

原来是个鼓风机,通风机应用,我差点以为是移动版的呼吸机

网友E:
想问一下这种只能口罩如果有静电   怎么放静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这种只能口罩如果有静电   怎么放静电   ?

这个静电是哪方面产生的?这种民用设备很少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F:
电池没有鼓包,而且自带有保护板,应该不会过放导致电池没电

4056应该有自带的充电指示状态管理,为啥这里用单片机来实现充电状态指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没有鼓包,而且自带有保护板,应该不会过放导致电池没电 4056应该有自带的充电指示状态管理,为啥这 ...

因为灯是有限的,需要只是很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