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⑥TouchGFX上手(骑士大战僵尸游戏)

楼主:
本篇来到STM32H7S78-DK的最亮眼的模块:

5英寸800*480的电容触摸屏,显示效果相当细腻。

电容触摸屏型号:晶鸿Rocktech RK050HR18

TFT主控:矽创Sitronix ST7262

触摸主控:汇顶Goodix GT911

硬件接口为RGB协议(R红色8位、G绿色8位、B蓝色8位)。

STM32H7S7L8内部集成了LTDC控制模块,帮助我们驱动RGB屏幕,用户无需关注具体协议,可以方便快速开发。

如果想了解RGB协议以及LTDC的及具体工作机制,可以搜索相关学习资料。

而TouchGFX则进一步简化GUI开发。

TouchGFX是一款基于STM32的GUI工具,可在嵌入式器件上设计外观惊艳的图形界面。

我们首先需要进行TouchGFX的安装。

有两种方式:

1.    在STM32CubeIDE 软件中,Help——>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中安装。

目前最新版本是 4.24.1

下载安装即可。

下载下来的安装文件 TouchGFX-4.24.0 目录参考以下。

2.    在ST官方网址下载安装。

https://www.st.com.cn/zh/development-tools/touchgfxdesigner.html

安装完成后我们打开 TouchGFX 4.24.0 Designer

选择板子型号,可以下载各种Demo,也可自己新建界面。

界面设计OK后,点击右下角生成工程程序。

吐槽下,这个编译并生成的过程非常漫长,可能要达到30分钟。

编译完成的工程文件夹非常大(750MB)

工程文件存放在TouchGFX项目目录:

在CubeIDE导入TouchGFX生成的工程目录。

导入后,默认只有文件,没有Boot和Appli工程文件(图中红框)

需要点击文件夹中的.project文件,会自动启动CubeIDE并生成工程文件。

分别编译并下载Boot和Appli项目到开发板。

先下载Boot(0x80000000),再下载Appli(0x70000000)足足12MB。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ST-LINK_GDB_server_a08512.srec

File : ST-LINK_GDB_server_a08512.srec

Size : 12.29 MB

Address : 0x70000000

运行效果如图:

下面演示Demo中的一个游戏 :Knight Hits  Zombie Game

骑士大战僵尸游戏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
30分钟,有点长呀,是编译器没有设置好,还是得升级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分钟,有点长呀,是编译器没有设置好,还是得升级电脑了。。

Intel(R) Core(TM) i3-3110M CPU @ 2.40GHz   2.40 GHz

8.00 GB (7.89 GB 可用)

老电脑了就这样吧

网友:
采用了多方案,EMC难过,由于体积限止,才下策找一种新方案  是选有电源,再谈传导与辐射 (通过;传导;0.15M-30M  辐射;30M--1G)

网友B:
最重要的就是实践,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给你展示的硬件平台,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就是实践,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给你展示的硬件平台,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没错,必须要实践,否则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