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pice(10)-- 快捷操作

楼主:
QSpice(10)-- 快捷操作

Hello uu们,假期快乐!都去哪里玩了?
放假前一天腰伤了,今天开始返程了,路上看了下QSpice的视频,和大家分享下。
首先我们先构建一个基本的仿真图纸,可以说是仿真的Hello World了,构建基本RC滤波电路如下所示。
图1:基本RC滤波电路

使用滚轮调整参数

——仿真代码1——
R1 N01 OUT 464
C1 OUT 0 10n
V2 N01 0 PULSE 0 5 1m 1n 1n 3u 5u
.TRAN 8m
.end
——仿真代码1——
有时候我们要看不同的值时候,这个RC电路滤波效果怎么样,通常我们可以使用Step仿真,但是QSpice提供了一个更加简便的方法使用滚轮调整器件的参数具体步骤如下:
  1. 双击器件参数
  2. 按住Alt 键不放
  3. 滚轮向上或者向下滚动
  4. 等待仿真结果变化
图2:基本RC滤波电路和仿真结果
因为不是Gif所以不会动,可以给我推荐下免费录制Gif的工具。

使用网表还原图纸

在Spice的使用中,很多器件都是以.sub或者是.lib的方式提供一个库,但对于使用者来说还是个黑盒子,我们只知道ta怎么用,却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器件,直接看网表理解这个电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电路越复杂,难度越大,所以最好把电路图形化。
我们借用仿真代码1的代码,使用QSpice中自带的功能去还原这个图纸,步骤如下:
步骤1:新建图纸
步骤2:拷贝仿真代码
步骤3:按住Shift 后 在按住 Ctrl + V
图3:粘贴后的图纸
使用以上方法,将网络标对应的连接整理即可复原图纸,仿真效果也和原先的图纸仿真效果相同。对于Sub circuit的库我们也可以更加理解他的内部是怎么实现的学习学习。

导入CSV分析

仿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和实际的电路做验证做对比,培养自己对电路的感觉,既然我做了仿真,那我怎么知道我仿真的对不对?通常示波器的数据可以导出CSV格式,我们可以把CSV格式的数据导入QSpice看看是否和仿真比较对应。
需要注意的是,要将CSV格式的数据和仿真数据格式对应,QSpice导出的数据格式如下图4所示。
图4:Qspice导出的CSV数据
我们新建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等于V(OUT)*2,如图5所示,修改完以后保存,直接使用QSpice打开CSV后添加波形,如图6所示,看到刚好波形的电压幅值是两倍的关系。
图5:V(out2)数据
图6:查看CSV波形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0^)┛

网友A:
ScreenToGif 是一款免费开源的gif 录制软件,支持中文,可以录制屏幕,摄像头和画板,并且内置了图片编辑器

提供了安装版和绿色免安装版

网友:
LICEcap也可以免费录制G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eenToGif 是一款免费开源的gif 录制软件,支持中文,可以录制屏幕,摄像头和画板,并且内置了图片编辑器 ...

get了,到时候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系列很赞~QSpice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楼主的这个系列可以作为教程了呀~期待后续更多内容~~

网友:
给楼主送朵小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