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测评+DSP测试

楼主:
STM32H7S78采用的是M7内核,支持双精度浮点DSP指令,性能强劲。通常可以在STM32CubeMX配置界面通过如下方法加入DSP库:

但实际测试下来,通过此方法STM32H7S78无法将DSP库添加到工程,因此只能采用手动下载DSP库并添加到STM32CubeIDE工程。

ARM公司提供的数字信号库CMSIS-DSP可以在github上下载,也可以在ST提供的STM32Cube软件包里面找到。由于CMSIS-5.6.0以后版本不再提供编译好的静态库,这里为了方便下载CMSIS-5.6.0版本,解压后主要关注下面3个文件夹:

Lib文件夹中包含的底层库包括IAR、KEIL、GCC三个编译器平台,字母l代表小端地址格式,b代表大端地址格式(所有STM32皆为小端地址格式处理器);字母f代表使用浮点处理单元(FPU)

对于M7内核提供如下3种:

arm_cortexM7lfdp_math.lib (Cortex-M7, Little endian,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Unit)
arm_cortexM7lfsp_math.lib (Cortex-M7, Little endian,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Unit)
arm_cortexM7l_math.lib (Cortex-M7, Little endian)
这里我们使用第1种。
DSP库Source目录包含了各种数学运算库的源码,如果使用添加源码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使用编译器的优化功能,这也是5.6.0不再提供静态库的原因,armcc v6无法对静态lib优化。

1)BasicMathFunctions

基本数学函数:提供浮点数的各种基本运算函数,如向量加减乘除等运算。

2)CommonTables

数字信号处理常用参数表。

3)ComplexMathFunctions

复数计算数学函数。

4)ControllerFunctions

控制算法函数。包括正弦余弦,PID电机控制,矢量Clarke变换,矢量Clarke逆变换等。

5)FastMathFunctions

常见快速算法的数学函数。

6)FilteringFunctions

滤波函数功能,主要为FIR和LMS(最小均方根)等滤波函数。

7)MatrixFunctions

矩阵处理函数。包括矩阵加法、矩阵初始化、矩阵反、矩阵乘法、矩阵规模、矩阵减法、矩阵转置等函数。

8)StatisticsFunctions

统计功能函数。如求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均方根RMS、计算方差/标准差等。

9)SupportFunctions

支持功能函数,如数据拷贝,Q格式和浮点格式相互转换,Q任意格式相互转换。

10)TransformFunctions

变换功能。包括复数FFT(CFFT)/复数FFT逆运算(CIFFT)、实数FFT(RFFT)/实数FFT逆运算(RIFFT)、和DCT(离散余弦变换)和配套的初始化函数。

在工作空间目录下添加DSP文件夹:

将上面的Include、Lib、Source三个文件夹复制到DSP文件夹中,如下图:

然后在STM32CubeIDE指定库路径和头文件路径。

首先添加静态库:

然后添加静态库路径:

添加头文件引用路径:

添加宏定义:

使能硬件浮点运算单元FPU:

添加头文件:

  • #include "arm_math.h"

添加浮点运算测试代码:

  • //DSP库求均方根测试
  • static void DSP_RMS(void)
  • {
  • float32_t pSrc[10] = {0.7060f, 0.0318f, 0.2769f, 0.0462f, 0.0971f, 0.8235f, 0.6948f, 0.3171f,0.9502f, 0.0344f};
  • float32_t pResult;
  • uint32_t pIndex;
  • q31_t pSrc1[10];
  • q31_t pResult1;
  • q15_t pSrc2[10];
  • q15_t pResult2;
  • printf("******** stm32h7s78-dk eeworld dsp test ***********\r\n");
  • arm_rms_f32(pSrc, 10, &pResult);
  • printf("arm_rms_f32 : pResult = %f\r\n", pResult);
  • /*****************************************************************/
  •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
  • pSrc1[pIndex] = rand();
  • }
  • arm_rms_q31(pSrc1, 10, &pResult1);
  • printf("arm_rms_q31 : pResult = %d\r\n", pResult1);
  • /*****************************************************************/
  •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
  • pSrc2[pIndex] = rand()%32768;
  • }
  • arm_rms_q15(pSrc2, 10, &pResult2);
  • printf("arm_rms_q15 : pResult = %d\r\n", pResult2);
  • printf("******************************************************************\r\n");
  • }

调用

计算结果符合预期,可见DSP库被正确的加入到了工程中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