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影响功率MOSFET的效率因素分析

楼主:
同步整流技术相比于传统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技术而言,其效率的提高不仅仅简单的取决于其功率MOSFET管比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下面W正激变换器为例,分析功率MOSFET的损耗参数,从中得出影响开关电源效率的一些关键因素。通常,变换器的效率可以表示为;
效率公式
其中,Po是输出功率,Plosx是除整流损耗外的损耗,Prec为整流损耗。
对于MOSFET整流而言,效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Rdz(ox)表示整流管的导通电阻,Ddead表示周期内的死区占空比,Pgate代表驱动整流管的门极损耗,VD是功率MOSFET的管压降,Prvsc是指功率MOSFET管在反向恢复阶段所产生的损耗。当电路工作在频率较低,功率较大的情况下时,门极驱动和反向恢复的损耗小到可W忽略不计。
当输出电压较高时,效率提高的程度并不明显,当输出电压较低时,与之相反,效率提高相对明显。如果整流损耗在总损耗中能起到主要作用时,效率提高会比较大,同样当功率MOSFET的导通电阻比较小、输出电流比较低时,效率提高就会变大。因此可以得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功率MOSFET管的导通电阻、由功率MOSFET管所取代的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对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正激变换器的当输出电压较高时,效率提高的程度并不明显,这个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