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抗干扰措施

楼主:
1.软开关
软开关技术是在开关管上增加电容和电感,降低开关过程中的di/dt和dv/dt,使开关器件开通时电压的下降先于电流的上升或关断时电流的下降先于电压的上升,来消除电压和电流的重叠。研究表明,软开关技术只在抑制纹波的高次谐波有一定的效果。同时,由于软开关电路中引入了辅助谐振单元,其谐振会引入高的dv/dt和di/dt,增加电路的EMI。因此,比较软开关和硬开关技术的开关电源,其EMI也应综合衡量考虑。
2.缓冲电路
缓冲电路是为了抑制开关电源中大量的谐波,电磁干扰的主要措施,电源中的需要问题仅仅是需要加一个电容或者加一个阻容网络就可以解决,但如何没有对缓冲电路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到最后要大动干戈需要对电源模块大范围的修改或者是这个产品报废。
需要加缓冲电路的有很多部分,但主要有下面几个部分:
(1)开关电路
开关管为开关电源的核心电路,也是产生EMI的主要电路。因此,在开关管主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缓冲电路来抑制EMI,在这部分要特别注意共模电流和串扰的影响。下图为开关管缓冲电路,有的需要增加阻容网络来抑制EMI,或者需要在PWM端接电阻之后接地。
图2 开关管缓冲电路
(2)整流二极管缓冲电路
整流二极管缓冲电路主要是为了二极管导通关断时产生的电磁干扰信号,由于电路简单,容易控制,在工业中应用及其广泛,下图为缓冲电路控制,有的电路只需要电容就可以。
3.变压器
变压器缓冲电路主要是由于变压器中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加的缓冲电路主要使变压器复位,所以又叫复位电路,产生的复位电路通过二极管导通,同时对电容充电,由于电阻和电容并联,电容中的电量被电阻消耗。根据需要消耗的能力匹配电阻和电容,有的电路中有辅助变压器的也需要添加缓冲电路。
4.接地
接地分为两种:一种为信号接地,一种为设备接地。
信号接地,是以设备中的某一点或一块金属薄板作为信号接地的接地参考点,他为设备中的所有信号提供一个公共参考电位。实用中接地方式有:浮地、单点接地、多点接地。
设备接地主要是为了设备的安全接地,泄放机箱上所积聚的电荷,同时避免设备在外界电磁环境的作用下使设备对大地的电位发生变化,造成设备工作的不稳定。
5.屏蔽
屏蔽是电磁兼容技术的主要措施之一。用金属屏蔽材料将电磁干扰源封闭起来,使其外部电磁场强度低于允许值的一种措施:或用金属屏蔽材料将电磁敏感电路封闭起来,使其内部电磁场强度低于允许值的一种措施。屏蔽分为静电屏蔽和交变电磁场屏蔽。

网友:
请问第一个电路中的VD1和VD4二极管是干嘛的,是功率因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