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09KE-程序烧录

楼主(2024-10-06):
ST NUCLEO-WB09KE-程序烧录
# 程序烧录 ## 安装pack包 本次开发式使用STM32CubeMX生成HAL库的方式,使用Keil5工具进行开发 首先下载软件pack包,在STM32CubeMX的Help->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选项卡下,选择STM32WB0系列芯片 ![1_help选项卡](/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4jvhyoh3cf03fw5y3.png.thumb.jpg?rand=8358.199841270924) ![2_Manage_embedded_software_packages](/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4tl1d004o7zklorq0.png.thumb.jpg?rand=9599.192292297656) 由于之前查看C盘的时候,看到STM32CubeMX的默认安装路径为C盘,占用了很大的空间,所以修改到了其他的位置,我修改的位置是: E:\STM32CubeMX\Repository\ 所以下载的pack包的位置是 E:\STM32CubeMX\Repository\STM32Cube_FW_WB0_V1.0.0\Utilities\PC_Software\Keil.STM32WB0x_DFP.1.0.0 手动打开就Keil5中就可以安装上了 ![3_Repository选项](/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5vv3ypwipsisuvfij.png.thumb.jpg?rand=9217.822308363824) ![4_pack包](/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6n9w7sotwsj0jzabs.png.thumb.jpg?rand=1678.8377833801337) # HAL库配置 使用STM32CubeMX配置HAL库总共有三种主要的方式 1. MCU/MPU Select——主要针对从芯片分类中选择 2. Board Selector——如果有开发板的话,可以选择开发板 3. Example Select——选择指定的MCU,可以看到官方为这块芯片开发的例程 ![5_MCU_MPU_Select](/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6mwwrgco4wg9hrr20.png.thumb.jpg?rand=7176.2901111911215) ![6_Board_Selector](/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7brb2c4299cc7lgzn.png.thumb.jpg?rand=4960.723983571269) ![7_Example_Select](/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8z5yoh88h8d55dhlo.png.thumb.jpg?rand=5193.652276601244) 先通过例程来熟悉这块开发板,所以先选择了GPIO_IOToggle来尝试,选择路径,直接安装,之后通过Keil5编译,所以选择MDK-ARM ![8_MDK_ARM](/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09x9rzkxurrjz9u7wa.png.thumb.jpg?rand=3323.839526217904) # Keil5程序烧录 由于板子上自带了ST-Link,所以在Keil5中选择ST-Link仿真器 ![9_ST_Link](/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10gaxv2w4r3f2r4d4j.png.thumb.jpg?rand=6444.480964435668) 点击setting,进行具体的配置,注意,一定需要将跳线帽转到和上面连接,setting界面才能正确识别 ![10_setting](/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10wpo9v702o7o0grzr.png.thumb.jpg?rand=5161.115480333045) 编译,下载,开发板没有任何变化!!!! 唔,正常程序下载后,开发板不会运行新的程序,需要在setting中将这个勾选,就可以烧写后自动运行 LED灯就开始交替闪烁啦 ![11_reset](/data/attachment/forum/202410/06/000210d74vd8jj7jd8lzhv.png.thumb.jpg?rand=3100.4302936256445) ```C++ // stm32wb0x_nucleo.h #define LEDn 3U #if defined(NUCLEO_WB09KE) || defined(NUCLEO_WB05KZ) #define LD1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D1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LD1_PIN GPIO_PIN_1 // main.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LD1_GPIO_CLK_ENABLE(); LD2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D1_PIN; HAL_GPIO_Init(L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HAL_Delay(100); } } // stm32wb0x_hal_gpio.c void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uint32_t odr;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odr = GPIOx->ODR; GPIOx->BSRR = ((odr & GPIO_Pin) << GPIO_NUMBER) | (~odr & GPIO_Pin); } ``` 程序分析,主函数中初始化了LED灯的GPIO引脚,在大循环中改变LED灯的电平,实现LED灯交替闪烁 ### 一些建议 STM32CubeMX的用户体验上总体不是很顺畅,不知道未来是否有改进的机会: 1. 登录问题,登录界面十分的卡顿,而且连接十分缓慢 2. 无法磁吸屏幕,在新建project的时候,如果需要挑选芯片或者例程,都需要自己手动调节分辨率大小,芯片数量十分的多,交互不太友好,并且使用win+方向键,不支持屏幕磁吸 3. 双屏拖动无法适应,我的外接显示器是4K的,笔记本显示屏是2K,在4K显示屏上将界面拖的很大,为了看到更多的信息,但是拖到笔记本显示屏上,窗口比例不会变化,下面的信息都看不到了
NUCLEO-WB09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