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Arduino 基本任务 和 基于ArduinoHA SHT40数据上传HA

楼主:
项目演示视频

【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项目演示视频

物料展示

清单

Arduino UNO R4 WiFi

Qwiic缆线-50mm

SHT40温湿度传感器扩展板

10K电阻 * 2

6PIN 排针

1.Arduino UNO R4 WiFi 分析与介绍

       UNO R4 WiFi采用了强大且非常稳健的瑞萨微控制器,该控制器也用于UNO R4 Minima上。瑞萨的微控制器以其高性能和稳健性而闻名,包括其内置的外设。这些外设包括模数转换器、定时器、脉冲宽度调制(PWM)单元、通信接口(例如UART、SPI和I2C)等。

1.1、核心规格

  • 处理器:采用Renesas RA4M1(Arm Cortex®-M4)微控制器,运行速度为48MHz,相比UNO R3快3倍。
  • 存储:SRAM从R3的2kB增加到32kB,闪存从32kB增加到256kB,以适应更复杂的项目需求。
  • 工作电压:标准5V,但输入电压支持6V至24V,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 编程端口:USB-C接口,方便现代设备的连接。

1.2、特色功能

  • WiFi与蓝牙:内置Espressif S3 WiFi模块,支持WiFi和蓝牙连接,便于开发者创建物联网项目。
  • LED矩阵:板载一个12x8的红色LED矩阵(总共96个点),非常适合用于创意项目中的动画或数据可视化。
  • Qwiic连接器:提供一个行业标准的Qwiic I2C连接器,便于快速连接各种兼容模块,扩展开发板的功能。
  • 新外设:包括12位模拟DAC、CAN总线、运算放大器和SWD端口等,增强了开发板的功能和灵活性。

1.3硬件探索

供电电路

主要有3种供电方式

  • 开发板可以通过VIN引脚供电,支持6-24V的范围。
  • VIN引脚也连接到直流插孔(圆柱插头连接器)。
  • USB C口供电。

使用ISL8541102 降压型DC-DC芯片 将VIN的电压转换成5V电源,ISL8541102是瑞萨的一个宽输入,能提供1.2A电流能力的同步整流的降压芯片,封装很小,使用圣邦微SGM2205(线性稳压器)提供3.3V电源

                                                                                       USB CONNECTOR 电路

NLASB3157 是一个模拟开关用于切换USB C 是跟ESP32S3连接,还是R7FA4M1AB3CFM。

综合来看这个板子,应该是用ESP32给瑞萨MCU下载的。

2.基本任务

2.1入门任务(必做):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2.1.1 Blink LED闪灯

使用物料及外设:GPIO,一个板载LED

  LED 使用的是Arduino 13号引脚。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2.1.2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使用物料及外设:GPIO,一个板载LE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r\n");//提示字符
}

void loop()
{
   delay(5000);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r\n");
}

2.2 基础任务(必做):驱动12x8点阵LED;用DAC生成正弦波;用OPAMP放大DAC信号;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曲线

2.2.1驱动12x8点阵LED

使用物料及外设:使用板载LED矩阵

        UNO R4 WiFi 板载了一个12*8的红色LED矩阵,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这个矩阵以显示不同的图案、文字或动画。

        该矩阵使用Charlieplexing将 96 个 LED 连接到仅 11 个 GPIO 端口(Arduino 表示法中的 D28 到 D38)。这种方式使用了很少的gpio端口就点亮了很多的LED灯, 因为像素由两个反并联连接的 LED 组成,并且像素共享端口。然而,由于人眼速度较慢,快速时间复用可以欺骗大脑看到完整的图像。

Arduino官方开发了一种工具,可以在浏览器中的 LED 矩阵上渲染的帧和动画。制作完动画之后,可以从工具中导出LED点阵数据。

单击此处转到 LED 矩阵工具。

制作完动画之后,你可以按照前面讨论过的格式,从工具中导出它们。

这里可以导出.h 文件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byte frame[8][12] = {
  { 0, 0, 1, 1, 0, 0, 0, 1, 1, 0, 0, 0 },
  { 0, 1, 0, 0, 1, 0, 1, 0, 0, 1, 0, 0 },
  {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
  {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
  {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
  {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
  {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uint32_t animation[] = {

    0x400e015,
    0x400400,
    0x40040000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matrix.begin();
   matrix.renderBitmap(frame, 8, 12);
   delay(1000);
   delay(1000);
   frame[0][0] = 1;
   matrix.renderBitmap(frame, 8, 12);
   delay(1000);
   delay(1000);
   matrix.loadFrame(animation);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2.2.2用DAC生成正弦波

使用物料及外设:使用板载ADC DAC

Arduino R4可以直接使用wave生成正弦波

void setup() {

  Serial.begin(500000);//设置波特率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r\n");//提示字符

  wave.sine(freq);
  wave.amplitude(0.5);

}

void loop() {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4);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

2.2.3用OPAMP放大DAC信号

使用物料及外设:2个10K电阻,板载放大器,ADC

#include "analogWave.h"
#include <OPAMP.h>
analogWave wave(DAC);   // 使用DAC引脚实例化模拟曲线对象wave

float freq = 1;  // 设置曲线初始频率

void setup() {
  Serial.begin(2000000);  // 串口波特率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设置OPAMP
  wave.sine(freq);       // 使用模拟曲线对象wave按照初始频率生成正弦波
  wave.amplitude(0.5);  //设置正弦曲线幅值为0.4
}

void loop() {
  printf("%d\n",analogRead(A4)); // 读取DAC输出正弦值
  Serial.print(" ");
  printf("%d\n",analogRead(A5)); // 读取OPAMP输出正弦值
  delay(100);
}

2.3 进阶任务(必做):通过Wi-Fi,利用MQTT协议接入到开源的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

#include <ArduinoHA.h>
#include <Wire.h>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arduino_secrets.h"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 = 0;
int freg=1;//max200 Hz imit by serial print

WiFiClient client;
HADevice device(MQTT_CLIENT_ID);//HADevice device (mac, sizeof (mac));
HAMqtt mqtt(client,devic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ifi_and_mqtt_init();
}

void loop() {

    mqtt.loop();
    if ((millis() - lastUpdateAt) > 2000) { // update in 2s interval

        lastUpdateAt = millis();
        mqtt.publish(TOPIC_SUBSCRIBE,"Hi HA I'm Arduino UNO R4 WII");

    }

}

void wifi_and_mqtt_init()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检查WiFi模块:
  if(WiFi.status() == WL_NO_MODULE){
    //WiFi模块通信失败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while(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 (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Serial.println("Please upqrade the firmware");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status!=WL_CONNECTED){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ID:");
    Serial.println(SECRET_SSID);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 =WiFi.begin(SECRET_SSID,SECRET_PASS);
    delay(10000);
  }

 // mqtt.setDataPrefix("UNO");
  if(!mqtt.begin(MQTT_SERVER,MQTT_PORT,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Serial.print("Failed,rc=");
    Serial.print(mqtt.getState());
    Serial.println("try again in f 5 seconds");
    delay(5000);
  }
  printWifistatus();
}

void printWifistatus()
{
    Serial.print("SSID:");
    Serial.println(WiFi.SSID());

    IPAddress ip=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Serial.println(ip);

    long rssi = WiFi.RSSI();
    Serial.print("signal strength(RssI):");
    Serial.print(rssi);
    Serial.println("dBm");
}

3.扩展任务

3.1 SHT40传感器

SHT40传感器可以连接到Arduino UNO R4 WiFi Qwiic接口上,但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以确保硬件的安全和正确的通信。

  1. 电压兼容性:
    • Qwiic接口仅支持3.3V供电。这意味着SHT40传感器和其他通过Qwiic连接器连接的设备都应设计为在3.3V下工作。
    • 切勿尝试将5V或其他高于3.3V的电压连接到Qwiic接口,因为这可能会损坏您的Arduino R4板或其他连接的组件。
  1. I2C总线选择:
    • Arduino R4可能具有多个I2C总线。由于Qwiic连接器连接到次级I2C总线(通常标记为IIC0或Wire1),您需要在代码中指定使用Wire1库来初始化这个特定的I2C总线。
    • 使用Wire1.begin()而不是默认的Wire.begin()来初始化I2C通信。

Wier1在Wier.h 的声明

#if WIRE_HOWMANY > 0
extern TwoWire Wire;
#endif
#if WIRE_HOWMANY > 1
extern TwoWire Wire1;
#endif
#if WIRE_HOWMANY > 2
extern TwoWire Wire2;
#endif
#if WIRE_HOWMANY > 3
extern TwoWire Wire3;
#endif

在pins_arduino.h 的引脚定义

#define WIRE_HOWMANY      2
#define WIRE_SDA_PIN      18 /* A4 */
#define WIRE_SCL_PIN      19 /* A5 */
#define WIRE1_SDA_PIN     27
#define WIRE1_SCL_PIN     26

static const uint8_t SDA = WIRE_SDA_PIN;
static const uint8_t SCL = WIRE_SCL_PIN;

示例代码

22行,要改为 if (! sht4.begin(&Wire1))

/***************************************************
  This is an example for the SHT4x Humidity & Temp Sensor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work with the SHT4x sensor from Adafruit
  ---->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s/4885

  These sensors use I2C to communicate, 2 pins are required to
  interface
 ****************************************************/

#include "Adafruit_SHT4x.h"

Adafruit_SHT4x sht4 = Adafruit_SHT4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delay(10);     // will pause Zero, Leonardo, etc until serial console opens

  Serial.println("Adafruit SHT4x test");
  if (! sht4.begin(&Wire1))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SHT4x");
    while (1) delay(1);
  }
  Serial.println("Found SHT4x sensor");
  Serial.print("Serial number 0x");
  Serial.println(sht4.readSerial(), HEX);

  // You can have 3 different precisions, higher precision takes longer
  sht4.setPrecision(SHT4X_HIGH_PRECISION);
  switch (sht4.getPrecision()) {
     case SHT4X_HIGH_PRECISION:
       Serial.println("High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MED_PRECISION:
       Serial.println("Med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LOW_PRECISION:
       Serial.println("Low precision");
       break;
  }

  // You can have 6 different heater settings
  // higher heat and longer times uses more power
  // and reads will take longer too!
  sht4.setHeater(SHT4X_NO_HEATER);
  switch (sht4.getHeater()) {
     case SHT4X_NO_HEATER:
       Serial.println("No heater");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

}

void loop() {
  sensors_event_t humidity, temp;

  uint32_t timestamp = millis();
  sht4.getEvent(&humidity, &temp);// populate temp and humidity objects with fresh data
  timestamp = millis() - timestamp;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 degrees C");
  Serial.print("Humidity: "); Serial.print(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Serial.println("% rH");

  Serial.print("Read duration (ms): ");
  Serial.println(timestamp);

  delay(1000);
}
#include <ArduinoHA.h>
#include <OPAMP.h>
#include <Wire.h>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arduino_secrets.h"
#include "Adafruit_SHT4x.h"

sensors_event_t humidity, temp;
Adafruit_SHT4x sht4 = Adafruit_SHT4x();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 = 0;
int freg=1;//max200 Hz imit by serial print

WiFiClient client;
HADevice device(MQTT_CLIENT_ID);//HADevice device (mac, sizeof (mac));
HAMqtt mqtt(client,device);

HASensorNumber upSHT40_C_Sensor("SHT40_C");
HASensorNumber upSHT40_RH_Sensor("SHT40_R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f (! sht4.begin(&Wire1))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SHT4x");
    while (1) delay(1);
  }
  // You can have 3 different precisions, higher precision takes longer
  sht4.setPrecision(SHT4X_HIGH_PRECISION);
  switch (sht4.getPrecision()) {
     case SHT4X_HIGH_PRECISION:
       Serial.println("High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MED_PRECISION:
       Serial.println("Med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LOW_PRECISION:
       Serial.println("Low precision");
       break;
  }

  // You can have 6 different heater settings
  // higher heat and longer times uses more power
  // and reads will take longer too!
  sht4.setHeater(SHT4X_NO_HEATER);
  switch (sht4.getHeater()) {
     case SHT4X_NO_HEATER:
       Serial.println("No heater");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

  wifi_and_mqtt_init();
  device.setName("Arduino_SHT40_MY");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1");

  upSHT40_C_Sensor.setIcon("mdi:home");
  upSHT40_C_Sensor.setName("SHT40_C");
  //upSHT40_C_Sensor.setUnitOfMeasurement("C");

  upSHT40_RH_Sensor.setIcon("mdi:home");
  upSHT40_RH_Sensor.setName("SHT40_RH");
 // upSHT40_RH_Sensor.setUnitOfMeasurement("RH");

}

void loop() {

    mqtt.loop();
    if ((millis() - lastUpdateAt) > 2000) { // update in 2s interval

        sht4.getEvent(&humidity, &temp);
        upSHT40_RH_Sensor.setValue(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upSHT40_C_Sensor.setValue(temp.temperature);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 degrees C");
        Serial.print("Humidity: "); Serial.print(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Serial.println("% rH");
        lastUpdateAt = millis();
        mqtt.publish(TOPIC_SUBSCRIBE,"Hi EMQX I'm Arduino UNO R4 WII");
        // you can reset the sensor as follows:
        // analogSensor.setValue(nullptr);
    }

}

void wifi_and_mqtt_init()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检查WiFi模块:
  if(WiFi.status() == WL_NO_MODULE){
    //WiFi模块通信失败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while(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 (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Serial.println("Please upqrade the firmware");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status!=WL_CONNECTED){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ID:");
    Serial.println(SECRET_SSID);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 =WiFi.begin(SECRET_SSID,SECRET_PASS);
    delay(10000);
  }

 // mqtt.setDataPrefix("UNO");
  if(!mqtt.begin(MQTT_SERVER,MQTT_PORT,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Serial.print("Failed,rc=");
    Serial.print(mqtt.getState());
    Serial.println("try again in f 5 seconds");
    delay(5000);
  }
  printWifistatus();
}

void printWifistatus()
{
    Serial.print("SSID:");
    Serial.println(WiFi.SSID());

    IPAddress ip=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Serial.println(ip);

    long rssi = WiFi.RSSI();
    Serial.print("signal strength(RssI):");
    Serial.print(rssi);
    Serial.println("dBm");
}

4.ArduinoHA讲解补充

        ArduinoHA是一个专为Arduino和ESP系列微控制器设计的开源库,其主要功能是实现这些设备与Home Assistant智能家居平台之间的无缝通信。使用MQT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来完成通讯,MQTT是一种轻量级的、基于发布/订阅模式的消息传输协议,非常适合用于物联网(IoT)场景。

        通过ArduinoHA库,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将Arduino或ESP设备集成到Home Assistant生态系统中,实现智能家居设备的智能化控制。这包括但不限于灯光控制、温湿度监测、门窗传感器、安防系统等。

        ArduinoHA库提供了一系列API函数,用于设备的初始化、MQTT连接管理、设备状态更新以及处理来自Home Assistant的命令等。这些API函数使得开发者能够以简单、直观的方式编写代码,从而实现与Home Assistant的通信。

        此外,ArduinoHA还支持MQTT自动发现功能,这意味着当设备首次连接到MQTT服务器时,它会自动向Home Assistant发送设备信息,从而避免了手动在Home Assistant中添加设备的繁琐过程。

使用方法与配置步骤:

1.连接到Home Assistant

  • 连接到WiFi网络。
  • 初始化MQTT客户端并连接到MQTT服务器。
  • 配置并添加设备到MQTT客户端。
  • 在loop函数中处理MQTT消息并更新设备状态。

关键点

    全局初始化:

            HADevice 和 HAMqtt 实例需要全局初始化,或者作为另一个全局对象的一部分进行初始化。

    MQTT连接设置:

            在Arduino的setup()逻辑结束时,需要调用HAMqtt::begin()方法。这个方法允许您提供MQTT代理(Broker)的IP地址和认证信息(如用户名和密码,如果有的话)。

    MQTT循环处理:

            HAMqtt::loop()方法需要被周期性地调用(不必在每个循环迭代中都调用)。这个方法负责处理MQTT通信中的接收和发送任务。

    设备类型初始化:

            设备类型(如传感器、开关等)需要在HAMqtt类之后进行初始化。关于如何初始化不同类型的设备,将在后面的文档中详细描述。

2.配置Home Assistant

        在Home Assistant中,无需手动添加设备,因为ArduinoHA支持MQTT自动发现。设备将自动出现在Home Assistant的设备列表中。

使用HADevice 配置设备信息

        HADevice 类是一个用于表示将要注册到 Home Assistant 设备注册表中的设备的类。在智能家居自动化系统中,每个设备都会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ID),以便系统能够区分和控制它们。HADevice 类提供了构造函数来初始化设备对象,并允许设置设备的各种属性,如名称、制造商、型号等。

使用Device types API来设置实体信息

代码:>> 点击下载代码

项目总结

           通过这次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的活动,我有幸接触并深入学习了Arduino uNo R4 WIFI板卡的基本功能,以及HA物联网系统的搭建和ArduinoHA的相关知识。这次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物联网技术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力。通过实际操作,成功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物联网系统,实现了对智能家居设备的远程控制和监控。学习了ArduinoHA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了解了其作为Arduino与HA系统之间的桥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次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的活动让我收获颇丰。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新知识,还通过实际操作加深了对物联网技术的理解。未来,我将继续深入学习物联网领域的相关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为未来的项目开发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类似的活动,与更多的同行交流和学习。

网友:
哈哈,一个评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