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扩展任务 HA面板显示温湿度、光照度数据

楼主:
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扩展任务之
环境光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上传数据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本节任务采用Follow me第一季采购的传感器模块Grove - Light Sensor v1.2、Grove - AHT20 I2C来实现。
首先安装home-assistant-integration库,调用该库可以快速构建HA能够自动发现的MQTT传感器实例。
环境光传感器数据上传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根据Grove - Light Sensor v1.2传感器模块引脚定义完成连线。
光传感器信号为模拟信号,通过UNO R4 WIFIF A4引脚读取光照值并转化为%值输出。
#include "secrets.h"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ArduinoHA.h>
#include <Wire.h>
#define LIGHT_SENSOR A4
//wifi信息
char ssid[] = WIFISSID;
char pass[] = WIFIPWD;
//mqtt服务器信息
const char broker[] = BROKER;
const int port = BROKER_PORT;
byte mac[] = { 0x00, 0x10, 0xFA, 0x6E, 0x38, 0x4A };
//tcp客户端
WiFiClient client;
//HA虚拟设备配置
HADevice device(mac, sizeof(mac));
//mqtt客户端实例化
HAMqtt mqtt(client, device);
//HA传感器实例化
HASensorNumber lightSensor("LightSensor", HABaseDeviceType::PrecisionP2);
//参考上次更新时间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 = 0;
//光线传感器
void getLightValue(float* const pval) {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LIGHT_SENSOR);
*pval = sensorValue/1023.0;
}
void setup()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
}
// 连接WIFI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WPA SSID: ");
Serial.println(ssid);
while (WiFi.begin(ssid, pas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You're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the MQTT broker: ");
Serial.println(broker);
device.setName("亮度");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0");
lightSensor.setIcon("mdi:home");
lightSensor.setName("亮度");
lightSensor.setUnitOfMeasurement("%");
mqtt.begin(BROKER, BROKER_PORT);
}
void loop() {
mqtt.loop();
float light;
if ((millis() - lastUpdateAt) > 1000) { // update in 2s interval
getLightValue(&light);
lightSensor.setValue(light*100);
Serial.print("light:");
Serial.print(light*100);
Serial.println("%");
lastUpdateAt = millis();
}
}
效果展示
light
温湿度传感器数据上传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根据Grove - AHT20 I2C传感器模块引脚定义完成连线。
Grove - AHT20 I2C传感器模块通过I2C总线传输传感器数据,Arduino IDE中搜索下载Seed_Arduino_AHT20库可以快速调用并读取传感器数据。
#include "secrets.h"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ArduinoHA.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HT20.h"
//wifi信息
char ssid[] = WIFISSID;
char pass[] = WIFIPWD;
//mqtt服务器信息
const char broker[] = BROKER;
const int port = BROKER_PORT;
byte mac[] = { 0x00, 0x10, 0xFA, 0x6E, 0x38, 0x4A };
//tcp客户端
WiFiClient client;
//HA虚拟设备配置
HADevice device(mac, sizeof(mac));
//mqtt客户端实例化
HAMqtt mqtt(client, device);
//HA传感器实例化
HASensorNumber tempSensor("tempSensor", HABaseDeviceType::PrecisionP2);
HASensorNumber humiSensor("humiSensor", HABaseDeviceType::PrecisionP2);
//参考上次更新时间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 = 0;
//温湿度传感器AHT20
AHT20 AHT;
void setup()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
}
AHT.begin();
// 连接WIFI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WPA SSID: ");
Serial.println(ssid);
while (WiFi.begin(ssid, pas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You're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设置MQTT服务器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the MQTT broker: ");
Serial.println(broker);
//设置HA虚拟设备信息
device.setName("温湿度");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0");
tempSensor.setIcon("mdi:home");
tempSensor.setName("温度");
tempSensor.setUnitOfMeasurement("°C");
humiSensor.setIcon("mdi:home");
humiSensor.setName("湿度");
humiSensor.setUnitOfMeasurement("%");
mqtt.begin(BROKER, BROKER_PORT);
}
void loop() {
mqtt.loop();
float humi, temp, light;
if ((millis() - lastUpdateAt) > 1000) {
int ret = AHT.getSensor(&humi, &temp);
if (ret) {
tempSensor.setValue(temp);
humiSensor.setValue(humi * 100);
Serial.print("humidity: ");
Serial.print(humi * 100);
Serial.print("%\t temerature: ");
Serial.println(temp);
}
lastUpdateAt = millis();
}
}
效果展示
TEMP_HU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