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输出引脚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小白一枚,现在滤波只会用纯电容,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还要接一个电感,是为了优化滤波效果吗

网友:
【请问该输出引脚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电感L2与电容C307构成二阶低通滤波器,使U7输出的纹波进一步减小。

网友:
串入电感不只减小纹波,还能进一步提高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
这个地方的电感更多是同电容形成CLC滤波电路,降低输出电压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