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如何放大

楼主:
先上图

如图所示,上面那个U?如何放大?听视频教程,可以放大缩小,但没讲,我不知道。

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如下图红色圈出来的地方,可以更改字体格式和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红色圈出来的地方,可以更改字体格式和大小

你理解错了,不是字符,是那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不是字符,是那个元件

原理图中的符号放大?那在原理图的元件库里更改,然后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不是字符,是那个元件

如果只是视觉上看起来放大缩小,那就更简单了,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视觉上看起来放大缩小,那就更简单了,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

好像你没理解。原理图库里选中一个元件,下面框中就显示一个对应的元件。我想让那个个框中的元件放大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没理解。原理图库里选中一个元件,下面框中就显示一个对应的元件。我想让那个个框中的元件放大缩小 ...

好吧,根据你的描述,刚才是没理解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