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2-1驱动点阵LED

楼主:
开始做基础任务
驱动12x8点阵LED;

还是先来到官方wiki看看官方的写法
先加个库来驱动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然后创建一个 LED 矩阵对象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最后,在viod setup()中添加初始化
matrix.begin();
结合在一起就是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matrix.begin();
}
通过创建一些二维数组就能撸出不同的图案了,下面撸一个简单的心跳和笑脸图案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matrix.begin();
}
const uint32_t happy[] = {
0x19819,
0x80000001,
0x81f8000
};
const uint32_t heart[] = {
0x3184a444,
0x44042081,
0x100a0040
};
void loop(){
matrix.loadFrame(happy);
delay(500);
matrix.loadFrame(heart);
delay(500);
}
插播视频
其中
const uint32_t happy[] = {
0x19819,
0x80000001,
0x81f8000
};
U4一共有12*8=96颗led可以驱动,想要理解驱动原理就要理解这三个无符号长数组
0x19819,
0x80000001,
0x81f8000
把上面的这种十六进制值转换为二进制值
再将其分成 12 位一组,您就得到了心形:
就是能出现心型图案的原理
开始做基础任务
驱动12x8点阵LED;
用DAC生成正弦波;
用OPAMP放大DAC信号;
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一个一个来,先是驱动12x8点阵LED
还是先来到官方wiki看看官方的写法
先加个库来驱动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然后创建一个 LED 矩阵对象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最后,在viod setup()中添加初始化
matrix.begin();

结合在一起就是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matrix.begin();
}

通过创建一些二维数组就能撸出不同的图案了,下面撸一个简单的心跳和笑脸图案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matrix.begin();
}
const uint32_t happy[] = {
0x19819,
0x80000001,
0x81f8000
};
const uint32_t heart[] = {
0x3184a444,
0x44042081,
0x100a0040
};
void loop(){
matrix.loadFrame(happy);
delay(500);
matrix.loadFrame(heart);
delay(500);
}

看看效果

点阵led演示视频

想要做出不同效果的灯效就要理解这个数组
const uint32_t happy[] = {
0x19819,
0x80000001,
0x81f8000
};

U4一共有12*8=96颗led可以驱动,想要理解驱动原理就要理解这三个无符号长数组
0x19819,
0x80000001,
0x81f8000

把上面的这种十六进制值转换为二进制值

再将其分成 12 位一组,您就得到了心形:

就是能出现心型图案的原理,笑脸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