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楼主:
任务步骤:

1.下载Arduino,搭建环境

2.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1.下载Arduino,搭建环境

在官网Arduino 下载

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填写好邮箱后就可以下载了

2.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和一般的开发语言一样,直接使用打印函数即可,但是得首先设置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输出窗口的波特率需要和程序中的一致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hello world");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实验结果:

网友:
用P型MOS管的时候上电加负载DS两端短路是什么情况,电压加到28V,负载2.5A,用在过流保护电路中,过流后关断,但是老是烧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