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无法添加

楼主:
我的AD13,PCB库无法添加。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换位置了?没有发现应该就是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位置了?没有发现应该就是位置不对

不清楚

网友:
如果库文件没问题,就是库文件路径的问题

网友B:
把这些库文件直接拷贝到

安装盘\Altium\AD 10\Library\路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些库文件直接拷贝到 安装盘\Altium\AD 10\Library\路径下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红色部分的应该是元件库的默认路径不对,需要重新确认元件库的存储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部分的应该是元件库的默认路径不对,需要重新确认元件库的存储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部分的应该是元件库的默认路径不对,需要重新确认元件库的存储路径

刚才确认了一下,就是元件库的存储路径需要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