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测出来应该是1.414V和2.828V,示波器应该是2V和4V,感觉有点差距怎么办呢

楼主:
万用表测出来应该是1.414V和2.828V,示波器应该是2V和4V,感觉有点差距怎么办呢

OU* (0 Bytes, 下载次数: 0)

OU*

网友:
仿真没有错。

信号源是电流源,输出2mA峰值。R2和R5并联为0.909千欧,乘以2mA为1.818V。万用表XMM2量的是有效值,为1.2854V。

网友:
信号源是峰峰值。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测量的方式不同,示波器调为有效值(RMS)跟万用表测量的值应该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