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参数扫描出不来波形?

楼主:
用LTspice进行一个简单的参数扫描,为什么总是出不来全部扫描数据的波形,是软件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
波形已经出来了,就是最上面那条绿色水平直线,其数值为10V/250Ω=40mA。

网友:
【是软件版本太低了吗?】

软件版本再低,总比你强。

网友:
LTspice仿真软件中,“Plot Limits”的“Vertical Axis”(垂直轴)部分是设置绘图窗口中电压或电流的显示范围的。

通过调整垂直轴的限制,可以聚焦于信号的特定幅度范围,比较清晰观察和分析仿真结果的

网友:
参数扫描是在菜单Simulate 的
Edit Simulation Cmd中,需要添加.step指令,定义参数扫描的范围和步长

网友:
仿真波形没问题,最上面和最下面就是这俩电阻上流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