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4 8种数据的HA传感器系统

楼主:
开始做扩展任务
我选择使用3块传感器,分别是SHT40,温湿度传感器、SGP30空气质量传感器、LTR-329 环境光传感器做出来了一块多功能ha传感器,上传数据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SHT40,温湿度传感器
SHT40-Temp
SHT40-humidity
SGP30是一款用于检测室内空气质量的传感器,它能够测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和等效二氧化碳(eCO2)的浓度,氢气(H2)的原始值,乙醇(Ethanol)的原始值
SGP30-TVOC *.ppb
SGP30-eCO2 *.ppm
SGP30-Raw H2
SGP30-Raw Ethanol
LTR329是一款环境光传感器,能够测量可见光和红外光。该传感器有两个通道,CH0和CH1,它们分别代表:
CH0 (Channel 0):可见光 + 红外光(Visible + IR)
CH1 (Channel 1):红外光(Infrared)
LTR-329-Visible + IR
LTR-329-Infrared
定义一下mqtt主题名称
const char topic1[] = "UNO/arduino/SHT40-Temp/stat_t";      // SHT40温度
const char topic2[] = "UNO/arduino/SHT40-humidity/stat_t";  // SHT40湿度
const char topic3[] = "UNO/arduino/SGP30-TVOC/stat_t";      // SGP30 TVOC
const char topic4[] = "UNO/arduino/SGP30-eCO2/stat_t";      // SGP30 eCO2
const char topic5[] = "UNO/arduino/SGP30-RawH2/stat_t";     // SGP30 原始H2
const char topic6[] = "UNO/arduino/SGP30-RawEthanol/stat_t";// SGP30 原始乙醇
const char topic7[] = "UNO/arduino/LTR329-VisibleIR/stat_t"; // LTR329 可见光+红外光
const char topic8[] = "UNO/arduino/LTR329-Infrared/stat_t";  // LTR329 红外光
const char topic10[] = "UNO/arduino/myAnalogInput/stat_t";  //发布的主题

改一下ha面板中的实体配置
mqtt:
  - sensor:
    - unique_id: arduino_uno_SHT40_Temp
      name: "SHT40 Temp"
      state_topic: "UNO/arduino/SHT40-Temp/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1
      unit_of_measurement: "°C"
      value_template: "{{ value | floa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SHT40_humidity
      name: "SHT40 Humidity"
      state_topic: "UNO/arduino/SHT40-humidity/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1
      unit_of_measurement: "%"
      value_template: "{{ value | floa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SGP30_TVOC
      name: "SGP30 TVOC"
      state_topic: "UNO/arduino/SGP30-TVOC/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0
      unit_of_measurement: "ppb"
      value_template: "{{ value | in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SGP30_eCO2
      name: "SGP30 eCO2"
      state_topic: "UNO/arduino/SGP30-eCO2/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0
      unit_of_measurement: "ppm"
      value_template: "{{ value | in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SGP30_RawH2
      name: "SGP30 Raw H2"
      state_topic: "UNO/arduino/SGP30-RawH2/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0
      unit_of_measurement: ""
      value_template: "{{ value | in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SGP30_RawEthanol
      name: "SGP30 Raw Ethanol"
      state_topic: "UNO/arduino/SGP30-RawEthanol/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0
      unit_of_measurement: ""
      value_template: "{{ value | in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LTR329_VisibleIR
      name: "LTR329 Visible + IR"
      state_topic: "UNO/arduino/LTR329-VisibleIR/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0
      unit_of_measurement: "lx"
      value_template: "{{ value | float }}"
    - unique_id: arduino_uno_LTR329_Infrared
      name: "LTR329 Infrared"
      state_topic: "UNO/arduino/LTR329-Infrared/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0
      unit_of_measurement: "lx"
      value_template: "{{ value | float }}"
    - unique_id: arduino uno Voltage
      name: "arduino Volt"
      state_topic: "UNO/arduino/myAnalogInput/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3
      unit_of_measurement: "V"
      value_template: "{{ value }}"
        value_template: "{{ value }}"
      - unique_id: arduino uno SGP30-brightness
        name: "SGP30-brightness"
        state_topic: "UNO/arduino/SGP30-brightness/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1
        unit_of_measurement: ".nit"
        value_template: "{{ value }}"
      - unique_id: arduino uno Voltage
        name: "arduino Volt"
        state_topic: "UNO/arduino/myAnalogInput/stat_t"
        suggested_display_precision: 3
        unit_of_measurement: "V"
        value_template: "{{ value }}"

下面是arduino的功能实现代码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SGP30.h"
#include "Adafruit_LTR329_LTR303.h"
#include "Adafruit_SHT4x.h"
#include <ArduinoMqttClient.h>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WiFiClient.h>
#include "arduino_secrets.h"
#include "analogWave.h" // 包含波形输出的模拟文件
Adafruit_SGP30 sgp;
Adafruit_LTR329 ltr = Adafruit_LTR329();
Adafruit_SHT4x sht4 = Adafruit_SHT4x();
//wifi
///////please enter your sensitive data in the Secret tab/arduino_secrets.h
char ssid[] = "quest2";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har pass[] = "meiyijia";    // your network password (use for WPA, or use as key for WEP)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WiFiClient wifiClient;
MqttClient mqttClient(wifiClient);
analogWave wave(DAC);   //实例化一个对象
const char broker[] = "210.38.161.158";                //MQTT服务器地址
int port = 1883;                                     //MQTT服务器端口
const char topic1[] = "UNO/arduino/SHT40-Temp/stat_t";      // SHT40温度
const char topic2[] = "UNO/arduino/SHT40-humidity/stat_t";  // SHT40湿度
const char topic3[] = "UNO/arduino/SGP30-TVOC/stat_t";      // SGP30 TVOC
const char topic4[] = "UNO/arduino/SGP30-eCO2/stat_t";      // SGP30 eCO2
const char topic5[] = "UNO/arduino/SGP30-RawH2/stat_t";     // SGP30 原始H2
const char topic6[] = "UNO/arduino/SGP30-RawEthanol/stat_t";// SGP30 原始乙醇
const char topic7[] = "UNO/arduino/LTR329-VisibleIR/stat_t"; // LTR329 可见光+红外光
const char topic8[] = "UNO/arduino/LTR329-Infrared/stat_t";  // LTR329 红外光
const char topic10[] = "UNO/arduino/myAnalogInput/stat_t";  //发布的主题
const char mqttuser[] = "admin";                  //MQTT服务器的用户名
const char mqttpassword[] = "jyu123456";        //MQTT服务器密码
//set interval for sending messages (milliseconds)
const long interval = 8000;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int count = 0;
/* return absolute humidity [mg/m^3] with approximation formula
* @param temperature [°C]
* @param humidity [%RH]
*/
uint32_t getAbsoluteHumidity(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
    // approximation formula from Sensirion SGP30 Driver Integration chapter 3.15
    const float absoluteHumidity = 216.7f * ((humidity / 100.0f) * 6.112f * exp((17.62f * temperature) / (243.12f + temperature)) / (273.15f + temperature)); // [g/m^3]
    const uint32_t absoluteHumidityScaled = static_cast<uint32_t>(1000.0f * absoluteHumidity); // [mg/m^3]
    return absoluteHumidityScaled;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delay(10); } // Wait for serial console to open!
  ////A0 DAC 输出一个波形
  wave.sine(50);     //产生一个50HZ的sin波形
  wave.amplitude(0.25); //设置幅度值为4.7 的1/4
  // 设置ADC的分辨率
  analogReadResolution(14); //change to 14-bit resolution

  //wifi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WPA SSID: ");
  Serial.println(ssid);
  while (WiFi.begin(ssid, pass) != WL_CONNECTED) {
    // failed, retry
    Serial.print(".");
    delay(5000);
  }
  Serial.println("You're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the MQTT broker: ");
  Serial.println(broker);
  mqttClient.setUsernamePassword(mqttuser, mqttpassword);
  while (!mqttClient.connect(broker, port)) {
    Serial.print("MQTT connection failed! Error code = ");
    Serial.println(mqttClient.connectError());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You're connected to the MQTT broker!");
  Serial.println();
  //SHT40
  Wire1.begin();  //Join I2C bus
  if (! sht4.begin(&Wire1))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SHT4x");
    while (1) delay(1);
  }
  Serial.println("Found SHT4x sensor");
  Serial.print("Serial number 0x");
  Serial.println(sht4.readSerial(), HEX);
  //SGP30
  Serial.println("SGP30 test");
  if (sgp.begin(&Wire1) == false){
    Serial.println("Sensor not found :(");
    while (1);
  }
  Serial.print("Found SGP30 serial #");
  Serial.print(sgp.serialnumber[0], HEX);
  Serial.print(sgp.serialnumber[1], HEX);
  Serial.println(sgp.serialnumber[2], HEX);
  // If you have a baseline measurement from before you can assign it to start, to 'self-calibrate'
  //sgp.setIAQBaseline(0x8E68, 0x8F41);  // Will vary for each sensor!
  //LTR329
  Serial.println("Adafruit LTR-329 advanced test");
  if ( ! ltr.begin(&Wire1) )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LTR sensor!");
    while (1) delay(10);
  }
  Serial.println("Found LTR sensor!");
  ltr.setGain(LTR3XX_GAIN_2);
  Serial.println("Gain : 2");
  ltr.setIntegrationTime(LTR3XX_INTEGTIME_100);
  Serial.println("Integration Time (ms):100 ");
  ltr.setMeasurementRate(LTR3XX_MEASRATE_200);
  Serial.println("Measurement Rate (ms): 200");
}
int counter = 0;
void loop() {
  //ADC
  // call poll() regularly to allow the library to send MQTT keep alive which
  // avoids being disconnected by the broker
  mqttClient.poll();
  //通过ADC采集 A0上输出的sin波形
  float Rvalue = analogRead(A3) * 4.7/16383;  //读取A0引脚的值  A3和 A0连接 14bit ADC采样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10);
  mqttClient.print(Rvalue);   //把读取的值进行上传到MQTT服务器
  Serial.println(Rvalue);
  mqttClient.endMessage();
  //SHT40
  sensors_event_t humidity, temp;
  uint32_t timestamp = millis();
  timestamp = millis() - timestamp;//看循环时间的
  sht4.getEvent(&humidity, &temp);// populate temp and humidity objects with fresh data
  // Publish SHT40 Temperature-MQTT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1);
  mqttClient.print(temp.temperature);
  mqttClient.endMessage();
  // Publish SHT40 Humidity-MQTT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2);
  mqttClient.print(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mqttClient.endMessage();
  //温度与湿度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 degrees C");
  Serial.print("Humidity: "); Serial.print(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Serial.println("% rH");
  //SGP30
  // If you have a temperature / humidity sensor, you can set the absolute humidity to enable the humditiy compensation for the air quality signals
  //float temperature = 22.1; // [°C]
  //float humidity = 45.2; // [%RH]
  //sgp.setHumidity(getAbsoluteHumidity(temperature, humidity));
  if (! sgp.IAQmeasure()) {
    Serial.println("Measurement failed");
    return;
  }
  Serial.print("TVOC "); Serial.print(sgp.TVOC); Serial.print(" ppb\t");
  Serial.print("eCO2 "); Serial.print(sgp.eCO2); Serial.println(" ppm");
  // Publish SGP30 TVOC-MQTT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3);
  mqttClient.print(sgp.TVOC);
  mqttClient.endMessage();
  // Publish SGP30 eCO2-MQTT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4);
  mqttClient.print(sgp.eCO2);
  mqttClient.endMessage();
  if (! sgp.IAQmeasureRaw()) {
    Serial.println("Raw Measurement failed");
    return;
  }
  Serial.print("Raw H2 "); Serial.print(sgp.rawH2); Serial.print(" \t");
  Serial.print("Raw Ethanol "); Serial.print(sgp.rawEthanol); Serial.println("");
  // Publish SGP30 Raw H2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5);
  mqttClient.print(sgp.rawH2);
  mqttClient.endMessage();
  // Publish SGP30 Raw Ethanol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6);
  mqttClient.print(sgp.rawEthanol);
  mqttClient.endMessage();
  //看代码循环时间的
  Serial.print("Read duration (ms): ");
  Serial.println(timestamp);
  delay(1000);
  counter++;
  if (counter == 30) {
    counter = 0;
    uint16_t TVOC_base, eCO2_base;
    if (! sgp.getIAQBaseline(&eCO2_base, &TVOC_base))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get baseline readings");
      return;
    }
    Serial.print("****Baseline values: eCO2: 0x"); Serial.print(eCO2_base, HEX);
    Serial.print(" & TVOC: 0x"); Serial.println(TVOC_base, HEX);
  }
  //LTR329
  bool valid;
  uint16_t 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if (ltr.newDataAvailable()) {
    valid = ltr.readBothChannels(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if (valid) {
      Serial.print("CH0 Visible + IR: ");
      Serial.print(visible_plus_ir);
      Serial.print("\t\tCH1 Infrared: ");
      Serial.println(infrared);
      // Publish LTR329 Visible + IR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7);
      mqttClient.print(visible_plus_ir);
      mqttClient.endMessage();
      // Publish LTR329 Infrared
      mqttClient.beginMessage(topic8);
      mqttClient.print(infrared);
      mqttClient.endMessage();
    }
  }
  //delay(100);
  //delay(1000);
}

演示成果:
以下是踩坑
我想使用arduino的Qwiic接口来连接设备的时候怎么都检测不到i2C设备,找了半天发现是
这个实际使用要在begin(&wir1)要加上&才能正常跑通使用板子上的Qwiic接口
我接了三个传感器,分别对应三个库,我把例程缝缝补补出来了一个可以用的代码,在把上一个任务的代码缝合得出上面的那份代码,实现本次功能要求

下面是展示部分

终于接进去了,小小添加几个卡片来展现我的数据
多功能传感器系统

感谢这次follow me的机会,让我成功学习到了U4的功能使用与HA智能家居系统的使用安装,更让我这个网络小白学习并使用了mqtt,谢谢得捷平台提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