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项目总结

楼主:
文章中各任务均由图片中物料实现

物料清单:

厂商 厂商料号 名称 得捷链接
Arduino ABX00087  Arduino UNO R4 WiFi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ts/detail/arduino/ABX00087/20371539?s=N4IgTCBcDaIIICEAaAGNAOA7AApAXQF8g
Adafruit 4991

Adafruit I2C STEMMA QT

Rotary Encoder Breakout with

Neopixel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ts/detail/adafruit-industries-llc/4991/14302511
Adafruit 5591 Adafruit LTR-329 Light Sensor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ts/detail/adafruit-industries-llc/5591/16733167

一、入门任务(必做):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Arduino官方的板子,当然要用Arduino IDE来开发,在Arduino官网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下载对应的安装程序,一路next即可。当然电脑硬盘不够的也可以选择使用便携版IDE或者浏览器开发。
安装完成后,搭建环境。按照官方指南https://docs.arduino.cc/tutorials/uno-r4-wifi/r4-wifi-getting-started/,安装Board Package后,即可进行编译下载代码。
硬件分析:

板载DL4通过MOS管驱动,当P102输出高电平点亮DL4,当P102输出低电平熄灭DL4。

软件实现:

通过在loop函数中循环翻转P102电平,并附加相应延时,即可实现板载LED闪烁。Arduino官方开发板默认串口使用Serial.begin进行初始化,其他通信串口使用Serialx.begin初始化(x=1,2,...),串口初始化成功后,可通过print,println函数进行打印。

代码实现: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1000);
}

上面代码实现任务一,控制板载LED Blink,同时通过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实现效果:

二、基础任务(必做):驱动12x8点阵LED;用DAC生成正弦波;用OPAMP放大DAC信号;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对于Arduino UNO R4 WiFi板上资源,官方提供了详细的指南。
综合根据上面指南,可以完成任务二。
硬件分析:本任务涉及到的硬件资源,开发板上均已具备,且对于DAC、OPAMP、ADC均为MCU片上资源,直接通过对应函数操作硬件即可。
对于OPAMP放大DAC信号,需要使用面包板,通过片上OPAMP运放单元搭建一个简易的运算放大器。原理图如下:

上面的实现是一个电压跟随器,但电压跟随器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运算放大器,增益为1,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同幅值,同频率。电压跟随器在电路中经常起到缓冲和隔离的作用。

将A0(DAC输出)接入A1(OPAMP的正向输入端),A2(OPAMP的反向输入端)和A3短接(OPAMP的输出端),此时便可在A3用示波器观察到与A0的输出波形一致。将A3(OPAMP的输出端)与A4(ADC采集)短接,便可以获取到ADC采集到的信号电压。

代码实现:
#include "analogWave.h"
#include "OPAMP.h"
#include "ArduinoGraphics.h"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analogWave wave(DAC);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int freq = 10;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wave.sine(freq);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analogReadResolution(14);

  matrix.begin();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nt adc_value = analogRead(A4);
  Serial.println("current adc value is " + String(adc_value));

    // Make it scroll!
  matrix.beginDraw();

  matrix.stroke(0xFFFFFFFF);
  matrix.textScrollSpeed(50);

  // add the text
  const char text[] = "   EEWorld & DigiKey   ";
  matrix.textFont(Font_4x6);
  matrix.beginText(0, 1, 0xFFFFFF);
  matrix.println(text);
  matrix.endText(SCROLL_LEFT);

  matrix.endDraw();
}

实现效果:

对于12x8点阵LED,上电后会看到EEWorld & DigiKey的字样。

手机相机拍的不是很清,人眼视觉效果会相对好点。

用DAC生成正弦波,并经过OPAMP放大DAC信号,现象可通过示波器观察得到。

由于手里没有插件电阻,将片上的OPAMP运放配置为电压跟随器模式,即输入为什么信号,输出就是什么信号。图中黄色为原始DAC正弦波信号,绿色为经过电压跟随器后输出的正弦波信号,二者幅值频率均相等。

用ADC采集生成的正弦波信号,并打印到串口,借助Arduino IDE的串口上位机可将波形大致呈现出来。

三、进阶任务(必做):通过Wi-Fi,利用MQTT协议接入到开源的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

四、扩展任务一:通过外部LTR-329 环境光传感器,上传光照度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首先,非常感谢这期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任务讲解,里面清楚的介绍了如何在windows平台上搭建HomeAssistant环境。当然,我自己也尝试了在泰山派上通过docker安装HomeAssistant,但貌似是由于Docker Hub不稳定的问题,总是访问超时,在ubuntu上也不会魔法上网,只能放弃。后来又尝试安装CasaOS(系统本身已具有docker),但最终还是需要通过docker访问HomeAssistant的Docker Hub,也未能完整实现。最终选择了直播中老师讲解的方法,在windows上安装Docker Desktop,之后拉取HomeAssistant镜像,并创建容器。
具体搭建过程可参考直播讲解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40793
HomeAssistant界面
EMQX(MQTT)服务器界面
硬件分析:

上图为任务推荐的LTR329光照传感器模块,板载Qwiic接口。对应Adafruit采购型号为5591。

上图为任务之外选购的编码器模块,板载Qwiic接口。对应Adafruit采购型号为4991。板载一个内置固件的MCU,采集板载的编码器信息,并且支持外部IIC总线访问来获取。

上图为Arduino开发板的J2接口,硬件形式为Qwiic,可通过SH1.0排线将上述两个模块串联到一块,共同挂载在IIC总线上,通过IIC主机寻址不同的设备地址,访问设备。

注意:LTR329的IIC地址为0x29,编码器模块的IIC地址为0x36。

软件实现:
打开Library Manager,搜索框输入LTR329,安装对应的Library。详细介绍及驱动代码可见https://learn.adafruit.com/adafruit-ltr-329-ltr-303/overview
本次活动选择的另一个器件是I2C QT ROTARY ENCODER,片上集成了一个编码器和一个WS2812,单片机下载seesaw固件,通过I2C接口获取命令,进一步通过单片机读取编码器的值,控制WS2812。搜索框输入seesaw,安装对应的Library。详细介绍及驱动代码可见https://learn.adafruit.com/adafruit-i2c-qt-rotary-encoder

当然,要通过WiFi接入HA平台,最重要的还需要一个home-assistant-integration库,通过这个库,可以创建各种设备类型,包括灯、按键、传感器、锁等等。具体库介绍可参考https://dawidchyrzynski.github.io/arduino-home-assistant/index.html

环境搭建和各种library安装好之后,就可以进行代码编写。

代码实现: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arduino_secrets.h"
#include "Adafruit_LTR329_LTR303.h"
#include <ArduinoHA.h>
#include <seesaw_neopixel.h>

#define MQTT_OBJECT_ID  "followme"
#define BROKER_ADDR     IPAddress(192,168,10,246)
#define MQTT_PORT       1883
#define MQTT_USERNAME   "admin"
#define MQTT_PASSWORD   "123"
#define SS_NEOPIX        6
#define SEESAW_ADDR          0x36

seesaw_NeoPixel sspixel = seesaw_NeoPixel(1, SS_NEOPIX, NEO_GRB + NEO_KHZ800, &Wire1);
Adafruit_LTR329 ltr = Adafruit_LTR329();
WiFiClient client;
HADevice device(MQTT_OBJECT_ID);
HAMqtt mqtt(client, device);

HAButton buttonR("myButtonR");
HAButton buttonG("myButtonG");
HAButton buttonB("myButtonB");

HASensorNumber lightSensor("mylight");

char ssid[] = SECRET_SSID;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har pass[] = SECRET_PASS;    // your network password (use for WPA, or use as key for WEP)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 = 0;

void onButtonCommand(HAButton* sender)
{
    if (sender == &buttonR) {
        // button A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
        sspixel.setPixelColor(0, sspixel.Color(255, 0, 0));
    } else if (sender == &buttonG) {
        // button B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
        sspixel.setPixelColor(0, sspixel.Color(0, 255, 0));
    } else if (sender == &buttonB) {
        sspixel.setPixelColor(0, sspixel.Color(0, 0, 255));
    }
    sspixel.show();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wifi_init();
  ltr329_init();
  pixel_init();

  device.setName("Arduino");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0");

  buttonR.setIcon("mdi:fire");
  buttonR.setName("RED");
  buttonG.setIcon("mdi:home");
  buttonG.setName("GREEN");
  buttonB.setIcon("mdi:water");
  buttonB.setName("BLUE");

  buttonR.onCommand(onButtonCommand);
  buttonG.onCommand(onButtonCommand);
  buttonB.onCommand(onButtonCommand);

  lightSensor.setIcon("mdi:home");
  lightSensor.setName("light value");

  mqtt.begin(BROKER_ADDR, MQTT_PORT,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bool valid;
  uint16_t 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mqtt.loop();

  if ((millis() - lastUpdateAt) > 1000)
  { // 1000ms debounce time
    if (ltr.newDataAvailable())
    {
      valid = ltr.readBothChannels(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if (valid)
      {
        Serial.print("CH0 Visible + IR: ");
        Serial.print(visible_plus_ir);
        Serial.print("\t\tCH1 Infrared: ");
        Serial.println(infrared);
        lightSensor.setValue(visible_plus_ir);
      }

    }

    lastUpdateAt = millis();

  }
}

void wifi_init()
{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if (WiFi.status() == WL_NO_MODULE) {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 don't continue
    while (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 (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
    Serial.println("Please upgrade the firmware");
  }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 (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SID: ");
    Serial.println(ssid);
    //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 = WiFi.begin(ssid, pass);

    // wait 10 seconds for connection:
    delay(10000);
  }

  printWifiStatus();
}

void ltr329_init()
{
  Serial.println("Adafruit LTR-329 advanced test");
  if ( ! ltr.begin(&Wire1) )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LTR sensor!");
    while (1) delay(10);
  }
  Serial.println("Found LTR sensor!");

  ltr.setGain(LTR3XX_GAIN_2);
  ltr.setIntegrationTime(LTR3XX_INTEGTIME_100);
  ltr.setMeasurementRate(LTR3XX_MEASRATE_200);
}

void pixel_init()
{
  Serial.println("Looking for seesaw!");

  if (!sspixel.begin(SEESAW_ADDR)) {
    Serial.println("ERROR! seesaw not found");
    while(1) delay(1);
  }
  Serial.println("seesaw started");

      // set not so bright!
  sspixel.setBrightness(20);
  sspixel.show();
}

/* -------------------------------------------------------------------------- */
void printWifiStatus() {
/* -------------------------------------------------------------------------- */
  // print the SSID of the network you're attached to:
  Serial.print("SSID: ");
  Serial.println(WiFi.SSID());

  // print your board's IP address:
  IPAddress ip =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ip);

  // print the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long rssi = WiFi.RSSI();
  Serial.print("signal strength (RSSI):");
  Serial.print(rssi);
  Serial.println(" dBm");
}

上面代码实现了两个功能,一个是将LTR-329获取到的光照强度上传到HA平台,另一个是通过HA平台创建三个按键,分别用来控制WS2812的红、绿、蓝三种颜色。

硬件连接如图

实现效果

在HA平台上可看见上传的光照强度值,具体现象可见视频。

五、心得体会
非常感谢官方提供的Arduino板卡,这块板子22年发布的,在技术创新和功能上都非常有特色,最感兴趣的还是上面12x8点阵LED了,可以生成表情、动物、字符等信息。另外,这期活动还跟着教程学会了home assistant的搭建和使用,后面也要继续尝试在泰山派上成功搭建起来。最后希望follow me活动越办越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秀的大厂开发板。
六、可编译下载的代码

网友:
看来选择了直播中老师讲解的方法,在windows上安装Docker Desktop,这个方法可行,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