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多多买的redmi12 ,wifi经常自动关闭,商家拒绝退货

楼主:
在拼多多买一个redmi12 ,wifi经常自动关闭,关闭后不能自动连接,需要手动连接wifi才可以,这个是什么毛病呢?

商家以个人产品为由,开机后不退货。有问题也只能售后维修,这么霸道。

网友A:
wifi经常自动关闭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频率,我这联想的电脑有时候就会自动关闭,不过手机总断很影响体验啊

网友B:
百度上搜索了下这个问题,貌似遇到这种问题的用户还不少。主要提到两个方面:1、手机设置原因;2、路由器设置原因。

具体楼主可以搜索相关操作试试看,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否内存资源占用过多,未释放,导致运行闪退。切底清理内存或恢复出厂设置。供你参考,谨慎操作!

网友:
12G的ram,不至于,并且没有按装几个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搜索了下这个问题,貌似遇到这种问题的用户还不少。主要提到两个方面:1、手机设置原因;2、路由器设 ...

同一个路由器下3部手机都没事,只有这个手机这样。、

安徽发货的,

12G+256G其他平台不见这个配置的。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路由器下3部手机都没事,只有这个手机这样。、 安徽发货的, 12G+256G其他平台不见这个配置 ...

以下是转载内容,我没遇到过此类问题,没操作过,供参考。

关于上边提到的手机设置原因:
1、手机设置了 WiFi 休眠,一旦手机进入休眠,WiFi 也会跟着进入休眠断开;
(解决方法) 进入手机设置 → WLAN → (左菜单键) → 高级设置界面,将WLAN休眠策略修改为“永不休眠”
2、WLAN数据缓存较多导致WiFi自动断开;
①Funtouch OS 9.2/iQOO Monster UI及以上:进入手机设置--应用与权限--应用管理--更多--显示系统进程--找到WLAN--点击存储,选择清除数据和缓存,再重新连接WiFi试试;
②Funtouch OS 9.2以下:进入手机设置--更多设置--应用管理--(右上角“更多”选择“显示系统进程”)--找到WLAN--点击存储,选择清除数据和缓存,再重新连接WiFi试试(部分机型进入设置--更多设置--应用程序--全部--找到WLAN)
3、进入设置--系统升级,检测手机是否是最新版本,如若不是则可以升级到最新系统再尝试;(部分Funtouch OS9.2机型进入设置--我的设备--iQOO Monster UI版本/Funtouch OS版本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经常自动关闭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频率,我这联想的电脑有时候就会自动关闭,不过手机总断很影响体验啊 ...

联想管家上查一下,我记得有个达到一定条件会自动关机的设置来着,具体我忘了就在管家上设置来着,你可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是在使用中wifi自动断开的。并且不能自动连接。需要手动连接才行。

网友D:
我以前在闲鱼买过显示器,结果是假冒伪劣。平台也是帮着奸商,后来我再也不相信什么闲鱼,拼多多了

网友:
买之前服务是10分,出了故障,服务0分,哎,永远别指望平台能帮消费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ifi经常自动关闭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频率,我这联想的电脑有时候就会自动关闭,不过手机总断很影响体验啊 ...

已经弃用联想很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已经弃用联想很久了。。。。。。。。。。。。。。。

我的主力生产力,联想R9000P,幸亏三年前没有加价买

网友:
啊 那你亏大了 wifi续断的问题 我看网上说也有不少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力生产力,联想R9000P,幸亏三年前没有加价买

我后面打算弄台式机了,笔记本什么就用老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在闲鱼买过显示器,结果是假冒伪劣。平台也是帮着奸商,后来我再也不相信什么闲鱼,拼多多了

面板行业现在很难过,

很多小牌显示器价格都很低。

网友C:
坚持退货,最终给退了。始终不明白,wifi为什么会经常关闭呢?关闭wifi做什么呢?这个是软件关闭的吧?

网友:
明明设置的自动连接,就算是断开了,自动连接上不就完了吗?这点事情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坚持退货,最终给退了。始终不明白,wifi为什么会经常关闭呢?关闭wifi做什么呢?这个是软件关闭的吧?

看了不少维修视频,应该是摔了,或者其他原因造成芯片焊接不良。 看修手机的也有打游戏突然死机的,最后原因是手机摔过,芯片掉点了

网友:
这可是新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