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磁波教材中关于极化的研究中电场的分量EX EY 是两个电磁波的还是一个?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电磁波教材中关于极化的研究中,关于线极化   圆极化  椭圆极化 的公式中,  电场的分量EX  EY 是两个电磁波的还是一个电磁波的两个分量?

网友A:
【 电场的分量EX  EY 是两个电磁波的还是一个电磁波的两个分量?】

是同一个电磁波的不同方向上的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电场的分量EX  EY 是两个电磁波的还是一个电磁波的两个分量?】 是同一个电磁波的不同方向上的 ...

谢谢。但是为什么同一个电磁波的两个分量为什么还会存在相位差 δ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为什么同一个电磁波的两个分量为什么还会存在相位差 δ   呢?   ...

我且问问你:学过物理光学么?物理光学中有个概念叫偏振,偏振光又有线偏振光、圆偏振光、椭圆偏振光等等。理解了圆偏振光,3楼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A:
想像一个矢量(就是电磁波的电矢量),其始端沿一条直线匀速运动,其末端除与始端同一方向同一速度作直线运动外,还绕此直线作圆运动(可能左旋也可能右旋,这没有关系)。这个矢量就是圆偏振矢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像一个矢量(就是电磁波的电矢量),其始端沿一条直线匀速运动,其末端除与始端同一方向同一速度作直线运 ...

谢谢,圆极化 ,倒还好理解 ,可以理解为一个电磁波在沿Z轴方向传播时,自身在垂直于Z轴的平面内旋转,这倒好理解,

问题是   椭圆极化,让人  真的是无法理解了, 电磁波中的电场的最大值应该是一个定值呀,而椭圆极化却是告诉了我们,同一个电磁波的 每个周期中电场的最大值却不是一个定值,这不见了鬼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圆极化 ,倒还好理解 ,可以理解为一个电磁波在沿Z轴方向传播时,自身在垂直于Z轴的平面内旋转,这 ...

【这不见了鬼了吗?】

圆偏振光加上一个同方向传播的线偏振光,就是椭圆偏振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见了鬼了吗?】 圆偏振光加上一个同方向传播的线偏振光,就是椭圆偏振光。

谢谢,问题是,教材告诉我们 椭圆极化的电磁波不是合成 的,是天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是,教材告诉我们 椭圆极化的电磁波不是合成 的,是天生的

【教材告诉我们 椭圆极化的电磁波不是合成 的,是天生的】

“合成”与“天生”,那可太难说了。

光是一种电磁波。太阳光那当然是天生的,太阳光也确实被称为“自然光”,即各个方向偏振的光均匀混合。但自然光照射在两种介质的分界面上,例如从空气照到水面上,反射光就是部分偏振的。尤其是入射角为某一特定值时,反射光是完全线偏振的(这个角度叫布儒斯特角)。你说线偏振光是天生的还是合成的?恐怕不能说空气中的自然光经过水面反射后就是合成的,反射光应该仍然是天生的。

如果线偏振光是天生的,那么线偏振光从水中照到空气与水的分界面上而且是全反射,反射光是椭圆偏振光。天生的线偏振光经过反射,恐怕也很难说反射光是合成的,应该仍然是天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是,教材告诉我们 椭圆极化的电磁波不是合成 的,是天生的
复制于赵凯华《新概念物理教程  光学》285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是,教材告诉我们 椭圆极化的电磁波不是合成 的,是天生的

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发射的电磁波,是直线偏振的(电磁学中往往称为极化)。广播电台产生的电磁波,你说那是“天生”的还是“合成”的?太难说了。

网友:
物理量的分量是人们为了方便使用数学方法分析、研究物理量的作用或者效应,而在某几个特殊条件下对物理量进行分割得到的子物理量,力学、电磁学等学科里这样的情况很多,分析、综合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网友:
电磁场   微波技术 与  天线  是真难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