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双电容半桥电路中谐振频率如何确定?

楼主:
LLC双电容半桥电路中的谐振频率可以通过哪些步骤来确定?
哪位老师给讲解一下

网友:
【LLC双电容半桥电路中的谐振频率可以通过哪些步骤来确定?】

这个电路好像不是LLC,而是普通的硬开关半桥。

网友A:
即便不是LLC,这种电路该如何确定谐振频率,有哪些步骤?

普通的硬开关半桥呢,如何确定谐振频率,有哪些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便不是LLC,这种电路该如何确定谐振频率,有哪些步骤? 普通的硬开关半桥呢,如何确定谐振频率,有哪 ...

普通的硬开关半桥根本不存在什么“谐振”,当然也就不存在“谐振频率”。

网友:
谐振电容是C1+C2 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