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极化的电磁波的电场的空间振幅的大小由来什么决定,电场的电场强度又由什么来决定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线性极化的电磁波的电场的空间振幅的大小由来什么决定,电场的电场强度又由什么来决定,当然同一个电磁波,如果其电场强度大的话,那 其电场在空间的振幅也就应该相应变小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线性极化的电磁波的电场的空间振幅的大小由来什么决定,电场的电场强度又由什么来决定】

问题不大明确。

电磁波场中某一点的电场强度是随时间变化的。说“振幅”,就是不考虑电场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仅考虑该点电场强度在极化方向上的最大值。这显然是电磁波自身的性质。

电场的电场强度,那是电场自身的性质。电场强度这个物理量,就是用来描述电场的这个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