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的2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中反激开关电源的2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有这2个电阻和没有这个电阻怎么会影响绕组电流的大小呢?

网友A:
我猜猜看,吸收因开关动作,在电感上产生的高压毛刺,不至于损坏开关器件

网友:
【如图中反激开关电源的2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好像没多大用处。

网友:
RCD吸收电路

网友B:
首帖图中的RCD吸收电路是由R6、C22、D12构成的。楼主问的是R51和R59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中的RCD吸收电路是由R6、C22、D12构成的。楼主问的是R51和R59起什么作用。

某些开关电源芯片会的RCD电路会多一个R,就是多一个电阻,但整体上还是RCD电路。

看这个网页的解释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02/14/12109864_398814524.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些开关电源芯片会的RCD电路会多一个R,就是多一个电阻,但整体上还是RCD电路。 看这个网页的解释吧 ...

【看这个网页的解释吧】

这个网页对“多一个R”的解释,有一半是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些开关电源芯片会的RCD电路会多一个R,就是多一个电阻,但整体上还是RCD电路。 看这个网页的解释吧 ...

【看这个网页的解释吧】

这个网页建议RCD吸收电路使用1N4007二极管。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是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网页的解释吧】 这个网页建议RCD吸收电路使用1N4007二极管。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是胡说。

RCD吸收电路使用慢管1N4007,解决主开关上的漏感尖峰电压应力及EMI辐射问题。

https://www.sohu.com/a/293063788_46779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CD吸收电路使用慢管1N4007,解决主开关上的漏感尖峰电压应力及EMI辐射问题。 https://www.sohu.com/a ...

在反激变换器中使用过1N4007么?或者实际测量过1N4007的恢复时间?如果使用过,该反激变换器直流输出功率多大?1N4007二极管烫不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反激变换器中使用过1N4007么?或者实际测量过1N4007的恢复时间?如果使用过,该反激变换器直流输出功率 ...

我就是知道这么个事儿,我也没有具体应用过,,你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知道这么个事儿,我也没有具体应用过,,你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测量过一批(大约50支)1N4007的反向恢复时间,平均大概是35us,甚至有70us以上的。

下面是BYV26快速整流管的特性,反向恢复时间是数十ns,为1N4007的千分之一。1N4007能不能用在反激开关电源的吸收电路中,可想而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看,吸收因开关动作,在电感上产生的高压毛刺,不至于损坏开关器件

这功能也有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用来把电流降下来,电容在充电瞬间电压不可突变导致电容充电电流高,二极管容易被损坏。并且电阻值过高的话影响毛刺吸收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功能也有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用来把电流降下来,电容在充电瞬间电压不可突变导致电容充电电流高,二极管 ...

【这功能也有的】

这功能是没有的。

功率开关管关断时RCD吸收电路起作用。关断后流过二极管D12的电流与关断之前流过功率开关管的电流相同,所以R51绝对没有什么“把电流降下来”的作用,只会增加功率开关管关断时漏极上的电压尖峰,尖峰电压的数值就是功率开关管关断之前的电流乘以R5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功能也有的】 这功能是没有的。 功率开关管关断时RCD吸收电路起作用。关断后流过二极管D12的电 ...

结合芯片内部等效电路看看就比较明显了,简化电路就是MOSFET驱动变压器(感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合芯片内部等效电路看看就比较明显了,简化电路就是MOSFET驱动变压器(感性负载)。

芯片规格书下载还得登记信息,可以在官网在线看。

PIN 5电路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经过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以及电容进入芯片(内置稳压二极管)。

SDH8654B-士兰微电子中文官网 (silan.com.cn)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结合芯片内部等效电路看看就比较明显了,简化电路就是MOSFET驱动变压器(感性负载)。

此帖楼主要讨论的是首帖电路中的R51和R59的作用,和控制芯片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帖楼主要讨论的是首帖电路中的R51和R59的作用,和控制芯片有什么关系?

呃。。。。。。。。。

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过一批(大约50支)1N4007的反向恢复时间,平均大概是35us,甚至有70us以上的。 下面是BYV26快 ...

这篇文章讲的比较详细。

https://www.sohu.com/a/246500782_4640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篇文章讲的比较详细。 https://www.sohu.com/a/246500782_464086

感谢大家回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