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种按键开关对应的电源插孔叫什么

楼主:
先上图

和这种按键开关对应的电源插孔叫什么?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不插电源

你是想说封装孔吧

一般规格书都有

PCB软件的话 你搜搜触点开关,

网友:
我的笨办法

某EDA搜搜看,右下角的图实物和尺寸还有封装

网友:
这是7*7mm双刀双掷自锁按键开关,多用做小功率电源开关或者信号切换,PCB封装可参考规格书中的机械尺寸自行设计

网友:
对应的电源插孔?这个不就是焊接到板子上的吗

网友:
这种可以直接百度呀,或者淘宝搜,结果名称不就会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