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连接蓝牙、WiFi方法分享,适用瑞芯微RK3562等主板产品

楼主:
本文适用于瑞芯微RK3562、RK3568、RK3588等各类开发板。本教程使用到的是深圳触觉智能开发的RK3562开发板,型号EVB3562

Linux系统连接WiFi和蓝牙有两种方式,方法一是通过桌面应用连接,另一种是通过命令行连接,具体操作如下:

一、蓝牙连接方法一(桌面应用连接)
1.1 右键点击蓝牙图标

1.2 点击Devices选项

1.3 选择要连接的蓝牙设备

1.4 右键点击Connect

1.5 连接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二、蓝牙连接方法二(命令行连接)
2.1 启动蓝牙服务

启动蓝牙服务确保蓝牙设备可以被系统识别和使用:

sudo systemctl status bluetooth  #查看并启动蓝牙服务

2.2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使用hciconfig命令查看设备

hciconfig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hciconfig hci0 up  #up是打开hcis设备  打开up/关闭down/重置reset

hciconfig hci0 name #name查看名称

hciconfig hci0 name ido666 #修改名称为ido666

2.3 扫描周围蓝牙设备

hcitool scan #扫描设备

2.4 连接蓝牙设备

bluetoothctl

pair B8:8F:27:8F:3A:32

quit #退出bluetoothct

注:如果遇到Failed to pair: org.bluez.Error.AlreadyExists错误,表示已经配对过了,想要重新配对就需要先删除。

remove B8:8F:27:8F:3A:32 #取消配对

pair B8:8F:27:8F:3A:32 #重新配对

quit #退出bluetoothctl

2.5 连接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2.6 输入quit退出

三、WiFi连接方法一(桌面应用连接)
3.1 右键点击网络图标

3.2 点击要连接的WiFi

3.3 打开Onboard虚拟键盘

3.4 输入密码

3.5 连接完成后,网口图标变成WiFi图标,下图所示

四、WiFi连接方法二(命令行连接)

4.1 Ubantu、Debian系统

这里我们使用nmcli进行WiFi连接

nmcli device wifi list  #查看附近WiFi

nmcli device wifi connect  WiFi账号  password WiFi密码  #连接WiFi

注:如需要断开WiFi连接可输入:nmcli radio wifi off

4.2 Buildroot系统

(1)查看有没有wifi_start.sh,可以通过wifi_start.sh连接WiFi

cat /usr/bin/wifi_start.sh #查看wifi_start.sh

/usr/bin/wifi_start.sh TP-LINK_B87A 12345678 #TP-LINK_B87A是账号,12345678是密码。根据实际WiFi输入

(1)没有wifi_start.sh的情况,通过修改wpa_supplicant.conf连接WiFi

[root@RK356X:/]# cat /userdata/cfg/wpa_supplicant.conf

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

ap_scan=1

update_config=1

network={

ssid="TP-LINK_B87A" #WiFi账号

psk="12345678" #WiFi密码

key_mgmt=WPA-PSK

[root@RK356X:/]#vi /userdata/cfg/wpa_supplicant.conf #修改账号密码

[root@RK356X:/]#reboot #重启自动连接

注:如果没有wpa_supplicant.conf文件,,可以自己创建

vi /userdata/cfg/wpa_supplicant.conf #进入vi后按【i】编辑,完成后按【Esc】再按输入【:wq】保存退出

4.3 测试网络是否可以正常上网

ping www.baidu.com  #ping百度网址进行测试

网络正常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有调试的PDF文档吗?怎么把蓝牙、WiFi连接方式写成一个库文件。通过加载动态库的方式启动蓝牙、WiFi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