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模(变结构)控制 究竟是甚么来着?!

楼主:
开口「变结构」,闭口「滑模面」,横看竖看不得要领, 写得亲民些会亏本吗?!
就以这个普通到不行的反馈式串联稳压器为例,此电路全部元件的参数都是固化的,当Vin或Rʟ波动时,唯一的镇压手段就是负反馈,
如果Vin或Rʟ是人为更改,是不是仍然以负反馈来抗衡呢,又或者,把某元件改为可调可控,比如R2或R4。

网友:
【如果Vin或Rʟ是人为更改,是不是仍然以负反馈来抗衡呢】

当然是。

网友:
【又或者,把某元件改为可调可控,比如R2或R4】

改变R2并不会改变输出电压(影响很小),改变R4将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A:
R2或R4变成可调,都是可以滴,R4可调比较常见
原理都是基于电压负反馈机制

网友:
类似这样的小电路,用可以找个仿真软件整一下,比较比较各种情况下的状况

网友:
此图中这式子,只反映Vout如何建立,未考虑Rʟ和Q2的影响,

Vout,实际上是R2/β跟Rʟ的分压,假设Rʟ减小,R2的分压肯定增加 (不管有Q2与否),从而令Vout下降,

关键是,你不能不让R2的分压增加,所以,负反馈对R2分压的增加只能削弱,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或R4变成可调,都是可以滴,R4可调比较常见 原理都是基于电压负反馈机制

假设,电源没有任何波动,负载也不是扰动性的,

那么,影响这稳压器的动态平衡的,就只有人为变更,

如果没有元件可调,负反馈的平衡点就会因各种变更而偏移,

如果R4可调,则可根据变更调较R4,使反馈系数总是跟新工况适配,

这样,负反馈只需监控一般程度的电源波动与负载扰动,无需为对抗超强干扰或人为变更而费劲。

网友:
   这种串联可调稳压比较是比较传统的串联反馈型稳压电路,串联型稳压电路实质上是通过电压负反馈使输出电压维持稳定的。

网友A:
在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电流变化导致输出电压Uo增加时,通过取样电阻的分压作用,
可调的作用是,根据比较电路输出,调节集、射间电压,达到自动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电流变化导致输出电压Uo增加时,通过取样电阻的分压作用, 可调的作用是,根据比较电 ...

对啊,下图是个可调稳压器,手调那Rp,就能设定Uo,

不过,无论那Rp你动它与否,负反馈都是永无止息从不缺席,即使改为开关电路也一样。

假设我想要的Uo是5V (Io最大10A),而Ui是12V,那么,我调较Rp,为的当然是要让阁下这电路的Uo为5V,但是不是随便挂个载来调就成,还是必须以 空载啊半载啊或满载甚么的 为准呢?!

假设我以5A负荷 (亦就是半载) 为准,那么,负荷比5A轻,Uo就会高于5V,负荷比5A重,Uo就低于5V,此问题单靠负反馈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那么,在Rʟ投切时顺手调较Rp行不行,又或者,如果把Ui改为15V啊24V啊这样,有没有把Rp也调较调较的必要?!

网友:
滑模变结构控制,似乎是一种算法,不过,你想要施展,也得有个「终端」来领受吧?!

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滑模变结构控制跟负反馈绝不一样,负反馈,这图的电路直接就能做,而想要做到滑模变结构控制,是不是还得要添加点什么东西才行呢?!

或者你们会觉得,滑模变结构控制在此电路不适用,那好,把这串联稳压器由线性改为开关可以不,那就成了buck电路,

滑模变结构控制,开关电源适用了吧,那么请问,哪部份的「结构」变了,被「滑」者又是哪一个元件,难道此乃商业机密,不方便公诸于众吗?!

网友:
假设,标题图的Vout是5V,再假设,Uʀ4是4V,Uʀ3是1V,

问题是,这平衡的建立是那么简单吗,别忘了 R2 (把Q2发射结短接) 或R2/βǫ2 是跟Rʟ串联的,还有那Vin,单单更改Vin,就足以令图中那公式失效,

Gɴғ≈Goʟ/(1+Goʟ)F,此乃负反馈的公式 (G是有源器件的增益,NF负反馈,OL开环),这个 1 是甚么,在此图中就是那个 ΔVout,那意味着,Goʟ纵然是无穷大,ΔVout也无法减至零,亦就是,当Rʟ或Vin更改 (或波动) 时,单靠负反馈绝不可能足以令Vout纹丝不动。

网友:
误差比较放大器的作用,跟标题图中的Q1一样,就是个负反馈模组,

滑模变结构控制,或任何其他方案,如果改变的只是误差比较放大器的「传递函数」,那就跟更换标题图中那个Q1一样,负反馈的固有缺陷仍然是无法根治,

假设我那标题电路的 Io 是0至10A,如果单靠负反馈来把Vout拴住,则那 误差比较放大器 的工况必然会大幅度变化,前些年曾搜获中科院的一则博文,当中提到滑模变结构控制 可减轻负反馈的劳动强度,

但如今有一点我很清楚,改变 误差比较放大器 的「传递函数」,只改变了同样劳动强度所需的刺激量,亦就是相当于标题图中 ΔIc1跟ΔVout的关系,但负反馈还是得要独挑大樑全力以赴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才怀疑,变结构控制是不是需要把R4或R2改为可控才行呢?!

网友:
标题图里头的那道公式,其实还是离不开〖Aғ=Ao/(1+Ao)F≈1/F〗这法则,
有一点可以肯定,Vz是固化的,F在此图中也是固化的,不过,那个 Vbe1 不是固定值,会受Rʟ与Vin的影响。
线性稳压跟开关稳压的分别,就是Q2的用法,线性是变阻,开关是斩波,清清楚楚没半点含糊,像我这程度的也能理解,
这电路,是纯分立的,本身已经是一个架构完整,能自主运行的负反馈式稳压器,但无论是线性电路或转型为buck电路,稳压原理都只是独沽一味负反馈,如果我想要搭建纯分立的滑模变结构控制稳压器,究竟需用上多少只三极管呢,十五只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电流变化导致输出电压Uo增加时,通过取样电阻的分压作用, 可调的作用是,根据比较电 ...

取样电阻串 (R1+Rp+R2),就是这种电路的反馈链,

这反馈链的直接效果,就是透过 直流反馈系数F 让Uo跟VDz「绑定」,而负反馈的「虚短」效应就是这根把Uo拴住的「绳子」,

而取样比则相当于交流反馈系数f,除非刻意设计,否则f绝不会小于F,如果R1并联电容,或R2改为恒流元件,则不论F大小,f恒为1,

如果f小于1,ΔUo肯定会比ΔVb2大得多,f若为1,则ΔUo跟ΔVb2相等,这是负反馈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想要ΔUo比ΔVb2还小甚至成零,只能直接从 Ui 向VT2基极引入附加偏置,这就是「前馈」,

但我发觉,前馈控制是需要变量的,比如ΔUi,而Uo不应该变化,那就不可能提供变量,所以,前馈不会有矫正Rʟ变化的功能,想要让Uo完全不受Rʟ的影响,恐怕还得乞灵于滑模变结构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串 (R1+Rp+R2),就是这种电路的反馈链, 这反馈链的直接效果,就是透过 直流反馈系数F 让Uo跟 ...

其实很简单,感觉你说有点深奥

网友:
起了个好机械结构的名字,不就是一个反馈稳压电路嘛!

网友:
比如说,比较常用的LM317、LM7805等类似的这类三端稳压IC,内部电路就是基于这种串联反馈型稳压电路,而这类线性稳压芯片内部稳压早就比较成熟了

网友:
再说线性稳压电路设计主要基于三端集成稳压器。

三端稳压器有两种
1是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即固定输出三端稳压器。三端稳压器常见的产品有78系列(正电源)和79系列(负电源)。
2是输出电压为可调线性稳压器,一般说可调输出三端稳压器。这种代表的是LM317(正输出)和LM337(负输出)系列。

网友:
这两种基本原理相同,都是采用串联稳压电路。在线性集成稳压器中,因为三端稳压器只有三个引出端,外围元器件少、方便、稳定、价格低,效率相对现在的开关芯片稍低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