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部连接的双MOS管,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
AON3818是双路N-MOS管,从原理图来看这两个MOS管的D极已经在内部短接,对应的PIN 5、6、7、8在画板子时是应该使用一块铜皮连接做散热,还是悬空不处理?

网友:
连接到一块吧 应该就是为了散热过大电流的

网友:
【对应的PIN 5、6、7、8在画板子时是应该使用一块铜皮连接做散热,还是悬空不处理?】

5、6、7、8脚在电路板上应该联接在一起并附较大面积铜箔。

网友:
选A: PIN 5、6、7、8在画板子时应该使用一块铜皮连接做散热

网友:
这么多引脚肯定要连接大块铜皮散热处理,不然要这么多引脚干嘛,banding也要成本的

网友:
一定要连接到一起增加散热面积,这是用功率器件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