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控制问题

楼主:
光敏电阻控制问题

有一款智能汽车后视镜,正反面都安装了光敏电阻,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白天(有光)放在阴凉的地方也会开启防炫目的功能,产品定义是不希望在白天的时候也开启防炫目的功能。这个防炫目原理是光敏电阻夜晚检测到光的时候,给一个信号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多功能镜子的颜色变深,这样就能防炫目了。请问,图中把R5改大到30K,使得RL的电压值更小,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A:
根据电阻值计算得到的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软件中可以增加条件判断,比如增加时间作为判断条件之一

网友:
楼上说的对,毕竟阴凉地只是阴凉地暗,而其他地方亮,建议加上时间,然后不同时间使用不同的电阻值。

网友:
是硬件可以调整  我要如何调整R5,R6的值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阻值计算得到的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软件中可以增加条件判断,比如增加时间作为判断条件之一

软件说硬件可以调整啊   只要调整那两个分压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说硬件可以调整啊   只要调整那两个分压的电阻

硬件角度,针对当前外部环境(光照度),电阻的值是固定的,因此电阻分压的电压值是固定的。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只改电阻值

网友:
智能汽车后视镜的电路可能涉及多个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机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复杂。因此,单纯调整一个电阻值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考虑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