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闭锁相关概念

楼主:
  各位佬,我现在需要用到这个TX2-5v 继电器就是用作普通的开关使用,但我看手册发现还有闭锁啥的,我以前没接触过闭锁相关概念。现在就很疑惑这个TX2-5V我看不懂他这4个图啥意思,我就相当普通开关使用这个TX2-5v可以使用吗。上电常开闭合,断电恢复。

网友A:
闭锁,当继电器通电并切换到某一状态后,即使断电,继电器也能保持在该状态,

直到,再次通电,受到某种控制信号才会改变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闭锁,当继电器通电并切换到某一状态后,即使断电,继电器也能保持在该状态, 直到,再次通电,受到某种 ...

谢谢,我目前已经懂了 这个手册还介绍了其他型号的 。还是对手册不太熟悉,现在看懂啥情况了

网友B:
我是在PLC控制器上有辅助线圈,有断电保持功能,

一个实体的继电器怎么做到断电保持线圈的状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PLC控制器上有辅助线圈,有断电保持功能, 一个实体的继电器怎么做到断电保持线圈的状态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看手册分几种类型, 单边闭锁 的给线圈两端通电压 继电器动作。  撤掉线圈电压继电器动作触电不复位。需要在线圈两端施加反向电压才可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看手册分几种类型, 单边闭锁 的给线圈两端通电压 继电器动作。  撤掉线圈电压继 ...

这种继电器好像是叫磁保持继电器,不是什么“闭锁”继电器。

这种继电器不是普通继电器那样“上电常开闭合,断电恢复”。该继电器内部有永久磁铁,动作时通入电流,动作后靠永久磁铁保持,即使电流变为零,触点也保持位置不变。要使触点位置改变,必须通入反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继电器好像是叫磁保持继电器,不是什么“闭锁”继电器。 这种继电器不是普通继电器那样 ...

对的,就是磁保持继电器,刚开始不知道现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