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分电路什么作用?没看懂。第二个是电池回路保护电路?控制B-和GND的导通或者...

楼主:
这两部分电路什么作用?没看懂。第二个是电池回路保护电路?控制B-和GND的导通或者断开?

网友:
哪个知道的 帮忙指导一下哈

网友A:
左侧图是带过压保护的电源电路。

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Q4集电极低电平->R26/R5的分压值为TR1提供栅极电压->TR1导通->BAT+通过TR1为右侧负载提供12V电压。此时稳压管Z1截止,Q2/Q3基极无偏压,因而截止。

过压情况下,BAT+升高->Z1导通->有电流经过R3,Z1,R4。如果R3两端压降超过0.6V,Q2导通->TR1栅极电压升高->TR1导通能力降低甚至截止,保护了负载。此时Q3也导通->Q1基极获得偏压导通->VGS变低(原为高阻态),可作为过载信号发送到单片机。

Q2导通时BAT+的电压为:0.6+24+0.6/R3*R4=25V。也就是说,当BAT+超过25V时,启动过压保护。

稳压管Z2确保TR1栅源电压不超过12V,起到保护TR1的作用。

------------------------------------------------

右侧为空心地(三个竖杠)和实心地(实心三角形)的定义。

正常工作时:

1)VGS悬空->TR3栅极获得偏压导通->空心地与实心地同电位;

2)VGS悬空->TR4栅极获得偏压导通->BAT-与实心地同电位(电流方向为源极到漏极)

BAT+过压时,VGS变为低电平->TR3截止,将空心地与实心地断开;同时TR4也截止,但是因为TR4存在体二极管,电流仍可通过实心地回流到BAT-。此时实心地的电位比BAT-高0.7V->Q4导通能力减弱,进一步促进TR1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图是带过压保护的电源电路。 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Q4集电极低电平->R26/R5的分压值为T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图是带过压保护的电源电路。 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Q4集电极低电平->R26/R5的分压值为T ...

朱工  你功力深厚

网友B:
R26/R5的分压值为TR1提供栅极电压-----ACC高电平的时候  TR1不应该是截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6/R5的分压值为TR1提供栅极电压-----ACC高电平的时候  TR1不应该是截止的吗

因为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那分压也是高电平啊  那TR1不是截止才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26/R5的分压值为TR1提供栅极电压-----ACC高电平的时候  TR1不应该是截止的吗

TR1为PMOS。Q4导通->TR1栅极电压降低->VGS大约为-7.5V, TR1导通(P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侧图是带过压保护的电源电路。 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Q4集电极低电平->R26/R5的分压值为T ...

朱工  感觉你参与了这个项目一样  NB了  我加下你VX 给你发个红包  那么耐心的指导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1为PMOS。Q4导通->TR1栅极电压降低->VGS大约为-7.5V, TR1导通(PMOS)

Q2导通时BAT+的电压为:0.6+24+0.6/R3*R4=25V--------0.6/R3*R4这个是R4的分压吗?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1为PMOS。Q4导通->TR1栅极电压降低->VGS大约为-7.5V, TR1导通(PMOS)

稳压管Z2确保TR1栅源电压不超过12V,起到保护TR1的作用-----是Z2和R5构成了TR1的过压保护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朱工  感觉你参与了这个项目一样  NB了  我加下你VX 给你发个红包  那么耐心的指导& ...

davidzhu2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2导通时BAT+的电压为:0.6+24+0.6/R3*R4=25V--------0.6/R3*R4这个是R4的分压吗?没看懂

0.6/R3*R4=0.6/33*20=0.36V,是R4上的压降。

Z1的压降=24V,R3的压降=0.6V,总压降=0.36+24+0.6=24.9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侧图是带过压保护的电源电路。 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Q4集电极低电平->R26/R5的分压值为T ...

右侧为空心地(三个竖杠)和实心地(实心三角形),还有一个B-  感觉有点蒙圈了 为啥要用两个MOS控制地回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Z2确保TR1栅源电压不超过12V,起到保护TR1的作用-----是Z2和R5构成了TR1的过压保护电路吗

R5为Z2提供了电流通路,实际起保护作用的是Z2。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1为PMOS。Q4导通->TR1栅极电压降低->VGS大约为-7.5V, TR1导通(PMOS)

此时实心地的电位比BAT-高0.7V->Q4导通能力减弱,进一步促进TR1关闭。----促进这个词语用的好,动态。为啥,实心地的电位比BAT-高0.7V->Q4导通能力就会减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图是带过压保护的电源电路。 ACC为高电平->三极管Q4导通->Q4集电极低电平->R26/R5的分压值为T ...

此时实心地的电位比BAT-高0.7V->Q4导通能力减弱,这个和Q4怎么关联起来的  没看懂  朱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侧为空心地(三个竖杠)和实心地(实心三角形),还有一个B-  感觉有点蒙圈了 为啥要用两个MOS控 ...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可能要结合电路其它部分分析,主要看这两个地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可能要结合电路其它部分分析,主要看这两个地咋用

以上还有几个问题  帮忙回复一下 朱工  我加下你VX 或者你加我的 谢谢13六918四 2妖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为Z2提供了电流通路,实际起保护作用的是Z2。

稳压管用的比较少  它是如何保护TR1的呢?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然后钳位VGS?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R3*R4=0.6/33*20=0.36V,是R4上的压降。 Z1的压降=24V,R3的压降=0.6V,总压降=0.36+24+0.6=24.96 ...

R3被钳位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R3*R4=0.6/33*20=0.36V,是R4上的压降。 Z1的压降=24V,R3的压降=0.6V,总压降=0.36+24+0.6=24.96 ...

0.6/R3*R4=0.6/33*20=0.36V,是R4上的压降  R4的压降为啥和0.6V有关系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时实心地的电位比BAT-高0.7V->Q4导通能力减弱,这个和Q4怎么关联起来的  没看懂  朱工

其实这里我也不是太确定,如果有ACC的具体值,会容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