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 实在没看懂了 电池是12V的

楼主:
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  实在没看懂了  电池是12V的

网友:
具体哪部分看不懂,电路不难,根据不同的信号定义理解。

网友:
同问,具体那部分没看懂

网友:
先把MC32F7073这晟矽微电的单片机搞懂再说
周围都是接单片机的外围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