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池回路控制电路?还是防止反接电路呢

楼主:
这是电池回路控制电路?还是防止反接电路呢

网友A:
啥都不是

解释一下AGNG是个什么的地,接MOS管的D

说下BAT电池+还是-,还有J3和J8

AON7262E是个NMOS管,按NMOS管的防反接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是 解释一下AGNG是个什么的地,接MOS管的D 说下BAT电池+还是-,还有J3和J8 AON7262E是个NMO ...

那这个是什么功能  这是之前工程师画的图纸

网友:
N沟道MOSFET应该是用作电池供电接入的低边开关,电池连接在BAT(电池正极)和GND(电池负极,右边接地符号)之间,负载连接在BAT和AGND(负载地)之间,电池接入时,MOSFET导通,负载地连接到电池负极,电池为负载电路供电;电池断开后MOSFET关断,负载地和电池负极断开,这时负载电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