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有个小米的设备,小米猫眼门铃,内置锂电池那种。现在出了个故障,插上usb线充电的时候显示已充满100%,但是拔掉usb线之后,就提示电量不足0%。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分压采样电阻有一个坏了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种可能是:电池容量已经极度减小,几乎为零,所以充电即满,充电停止后却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池报废了,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种可能是:电池容量已经极度减小,几乎为零,所以充电即满,充 ...

也有这种可能。一开始充满以后,显示60%的电,现在完全充不进去了。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废了呗

网友:
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种可能是:电池容量已经极度减小,几乎为零,所以充电即满,充 ...

有救吗?

网友A:
【有救吗?】

只能换个新电池,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电池容量已经极度减小,几乎为零,所以充电即满:

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直接找厂商,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内部充电电路回路的问题

网友B:
锂电基本通用,找个尺寸或规格接近的自己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救吗?】 只能换个新电池,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我测了一下带负载时,电池两端的电压是3.7V。但是手机app上显示的电量是0。电池是2个并联的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基本通用,找个尺寸或规格接近的自己换

电池电压3.7v,还是显示的电池容量是0%估计是采样电阻坏了?

网友C:
这个电池板的照片,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板的照片,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一下带负载时,电池两端的电压是3.7V。但是手机app上显示的电量是0。电池是2个并联的18650

18650锂电池充满可到4.2V,可以加个负载(比如功率电阻)的情况下测量电压,如果电压低就换个电池

网友:
拆开量下电池电压 估计是为零 我以前一个手机电池也是这样

网友:
感觉电池坏了呢,或者电池保护板坏了,根本就无法充电了,挥着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D(2024-10-12):
尝试重启设备
:有时简单的重启可以解决一些软件或系统层面的问题。
检查充电接口和充电线
:确保充电接口没有灰尘或异物,充电线也没有损坏。

网友E:
交给售后吧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