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烙铁经常烧不热

楼主:
先上图

这个烙铁原来好好的,最近经常烧不热。

请问高手,可能是那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的烙铁经常烧不热】

调压部分发生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可能是电位器老化,我的就是,换过一个。

网友:
各种都试一试呗,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棒子哇

网友:
现在的焊台也不贵,可以考虑换一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位器老化,我的就是,换过一个。

你好,电位器怎么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