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磁铁隔离事宜

楼主:
大部分人设计产品,单片机驱动电磁铁时候,都要做电源信号隔离,请问有没有人不做隔离,产品长期稳定使用的?

网友:
【大部分人设计产品,单片机驱动电磁铁时候,都要做电源信号隔离】

单片机驱动电磁铁,未必需要做隔离。只有电磁铁控制的功率较大时为避免触点火花电弧对单片机运行产生干扰才需要做隔离。

网友:
单片机驱动电磁铁----如果电磁铁和单片机相同电压,一般是不需要隔离的,要是电磁铁是高电压(比如24V或更高),大电流的,一般做隔离处理。

网友:
小功率产品  我觉得不需要担心  大功率的应用场合需要隔离   一般都是光耦隔离驱动

网友:
我们使用的经验是:24VDC/3W以下的可以不采取隔离,简单驱动+续流+电容吸收就可以了。

但是10W以上的无论电磁阀还是电磁铁,都需要光电隔离,并且单片机和动力部分不能公用同一电源。

否则系统非常不稳定。

也许3-5天没一个干扰,也可能每分钟都有干扰,看你的电磁动作"运气"和布线和电源处理能力了。

----------------------------------------------------------------------------------------------------------------------------------

曾经对一个24VDC/3.8W的电磁阀控制的干扰进行过现场试验,但是是偶发相邻系统CAN总线掉线,

测试观察结构是:电磁阀每动作50次,至少受到一次严重干扰,导致与CAN总线传感器死机,

另外偶发CAN通信的另一个设备死机(频次低点)。后来采用了独立电源,故障基本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