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这样接是否可以实现正反接都可以工作?恒流电阻计算是否合理?

楼主:
桥堆这样接是否可以实现正反接都可以工作?恒流电阻计算是否合理?

网友A:
电池输入还整个桥堆想干啥,担心接反么,设计有点low啊

网友:
桥堆接入直流电,不分电源正负极性随便接入,这还需确认?

待测电阻的阻值范围应与恒流提供的电流相匹配,简单的说就是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输入还整个桥堆想干啥,担心接反么,设计有点low啊

是想要  正反接都可以正常工作    防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输入还整个桥堆想干啥,担心接反么,设计有点low啊

你有好的方法 可以贴出来啊

网友B:
仅仅是为了防反,确实不经济。但原理是可行的,过去很多仪表这样做。

但作为驱动,特别是低压驱动,一般不提倡在回路里增加“压降”至少1.2V吧,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无论是否恒流工作,都是不小的(效率)损失,看看世界著名的电源管理芯片上“ON”的产品,你会发现它很多思路都在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为了防反,确实不经济。但原理是可行的,过去很多仪表这样做。 但作为驱动,特别是低压驱动,一般 ...

不是说防止反接   是需要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防止反接   是需要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只考虑能工作了,也行。

这种防反,相当于串联了两个二极管,压降达到1V以上,如果用在大电流的情况下损耗会很高

网友:
在输入电压较低时,如3V的纽扣电池供电系统,整流桥的压降可能导致负载电压不足,不适合低电压

网友:
在一些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小家电或小玩具等产品中,比如用二极管防反接电路可能更为经济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为了防反,确实不经济。但原理是可行的,过去很多仪表这样做。 但作为驱动,特别是低压驱动,一般 ...

重点是电池工地的回路压降直接影响效率!

如果你不在乎,那就是非常好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考虑能工作了,也行。 这种防反,相当于串联了两个二极管,压降达到1V以上,如果用在大电流的情况下 ...

都说了目的不是为了防反  而是正反接都想要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