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XL4003 DC-DC电源芯片事宜

楼主:
手册参考电路如下:

实际 应用电路如下:

对比手册指导电路,实际电路多了Q1_2mos管  R3   C4,请问这部分电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本来一个R3就够了,是Q1-2管的栅极驱动电阻,限制流向栅极的电流的。

串联个C4电容,可以控制高频信号对MOS管的影响。
减缓MOS管的开关速度,对需要精确控制开关速度的电路非常有用

网友:
或者说,等效于一个LC低通滤波电路,栅极电阻提供阻尼,吸收振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一个R3就够了,是Q1-2管的栅极驱动电阻,限制流向栅极的电流的。 串联个C4电容,可以控制高频信号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