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出错好多

楼主:
先上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出错前是怎么操作的?这应该是PCB的页面。原理图画好后,从原理图处更新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错前是怎么操作的?这应该是PCB的页面。原理图画好后,从原理图处更新PCB

这个图原来是别人画的,我改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原来是别人画的,我改了一下

更改原理图后,从原理图更新PCB出错很正常,只要原理图正确,直接更新就行。最后保证原理图和PCB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改原理图后,从原理图更新PCB出错很正常,只要原理图正确,直接更新就行。最后保证原理图和PCB一致

谢谢,搞好了

网友A:
怎么搞好的,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方便其他坛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好的,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方便其他坛友参考

我开始新加的LED灯有问题,也不知道啥问题,反正换了一种LED就好了

网友:
如果PCB画的心里有经验, 也许就不会有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