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导不进来

楼主:
先上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红色出错的那个元件库的存储位置不对,需要重新定义正确的电脑上存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出错的那个元件库的存储位置不对,需要重新定义正确的电脑上存储位置

网友A:
可以把元件库和原理图,PCB一样,都添加到工程项目里,大型项目里容易保证元件封装的唯一性和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元件库和原理图,PCB一样,都添加到工程项目里,大型项目里容易保证元件封装的唯一性和准确性 &n ...

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