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路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编译说节点浮地还有存在浮地电压,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红色圈出来的不是GND吧,可以把这个改了试一下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处不是地线符号,是个不知道的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处不是地线符号,是个不知道的符号。

我弄了一个COM端,可能不是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一个COM端,可能不是这样用吧

问题在于:你的电路仿真软件认识不认识你“弄”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一个COM端,可能不是这样用吧

这个地是软件自带的地gnd,我只是不过把它改成了公共端COM

网友:
像这样就可以,但是要把副边的地通过高阻电容并联到原边的地,想请问在这个软件是否支持浮地系统,或者说设置多个不同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