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
这种属于那个类型的,具体请教一下

网友:
那个类型的?

仿真的输入端给的什么信号

网友:
有點像二節濾波器。加正琁波

网友:
我觉得是一个差分转单端的电路,Vo=Rf/Ri*(Vp-Vn)+Vcom.

按照图中电路,Rf=150K,Ri=47K,Vcom=1.5V。

Rf上的电容主要起补偿作用。

输出1K+100nF电容额外构成一个低通滤波。

网友:
输入是接的啥呢?像是要比较一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