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振电容的问题

楼主:
我4MHz晶振,本来匹配电容30Pf,

换成22pF怎么样?手头没有30pf晶振。行不行?

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我4MHz晶振,本来匹配电容30Pf,换成22pF怎么样?手头没有30pf晶振。行不行?】

一般来说,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4MHz晶振,本来匹配电容30Pf,换成22pF怎么样?手头没有30pf晶振。行不行?】 一般来说,可以。

谢谢maychang大神

网友:
将匹配电容从30pF减小到22pF可能会导致振荡频率的微小偏移

网友:
是不是就可以了,一般来说上下浮动一点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占楼刷点积分than可有very马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