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g模块接收短信,遇到了一个问题。。。

楼主:
手上有一块air780e,开机以后,接收短信正常。

假如在关机的时候,有人发送短信到这个手机卡上,在开机以后,手机上是能够正常接收到这些短信的,但是在air780e模块上却不行,没有接收到短信,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你多试验几次。模块上电后多等几分钟。

网友:
检查air780e模块的短信存储设置,确保它配置为在关机时也能接收并存储短信

网友:
应该有模块的指示灯,可以判断网络状态或发送测试短信是什么状态吧

网友:
是不是有配置,上电后接收离线时的内容?

网友:
我之前用那个模块经常收不到短信,发短信不需要有固定IP,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