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EC-HIL 三相整流逆变实时仿真实验

楼主:
PPEC:Programmable Power Electronics Controller,可编程电力电子控制器
HIL:Hardware-in-the-Loop,硬件在环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基于EasyGo实时仿真平台的PPEC-HIL 三相整流逆变仿真实验,并将其与三相整流逆变电路的实际实验进行对比测试,以验证EasyGo实时仿真平台仿真实验的可靠性。
为便于进行比较测试实验,控制部分统一采用PPEC芯片进行控制。本次测试我们将被控部分(真实三相整流逆变功率电路板和载入三相整流逆变拓扑的EasyGo实时仿真器NetBox)的参数配置调整一致,通过逆变/整流模式分别进行测试,可以看到仿真设备观测参数与真实设备表现一致,误差极小。
也就是说,EasyGo仿真设备具备良好的仿真效果,在实际科研/教学中可以替代真实设备进行三相整流逆变电路的仿真模拟。
欢迎感兴趣的工程师们咨询了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本次实验详情。
一、设备信息
■实际设备:PPEC控制单元、三相整流逆变功率电路板
■仿真设备:EasyGo实时仿真器NetBox
■其他设备:万用表、直流电压源、上位机等
二、验证说明
真实系统:
■控制部分:携带PPEC芯片的控制器
■被控对象:三相整流逆变拓扑功率板
EasyGo仿真系统:
■控制部分:携带PPEC芯片的控制器
■被控对象:NetBox

三、参数配置
基于EasyGo仿真设备的三相逆变拓扑(左)与三相整流拓扑(右):通过Simulink建模,载入进仿真设备NetBox中。
基于实物的功率电路板:三相整流逆变拓扑原理图如下。
四、运行测试
三相逆变模式:
1、开环状态 调制比0.6
输入直流电压为100V,调制比0.6,计算输出线电压幅值为51.5V。
真实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51V
仿真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51.1V
误差:误差在±0.7%之内
2、闭环状态:
设定输出线电压幅值为69.2V。
真实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69V
仿真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68.9V
误差:误差在±0.4%之内
三相整流模式-闭环状态:
设定输出电压为190V
真实设备测量值:190.3V
仿真设备值:191V
误差:误差在±0.5%之内
五、结果分析
仿真设备在观测参数上与真实设备表现一致,误差较小。
基于对比结果,可以认定该仿真设备具备良好的仿真效果,可以替代真实设备进行特定任务的仿真模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欢迎感兴趣的工程师们咨询沟通。EasyGo电力电子科研/教学平台涵盖几乎所有经典电力电子实验,配备完备的课程实验指导书,提供多种方案匹配您的科研/教学模式,欢迎留言咨询。
PPEC-HIL 三相整流逆变实时仿真
PPEC:Programmable Power Electronics Controller,可编程电力电子控制器
HIL:Hardware-in-the-Loop,硬件在环
EasyGo电力电子科研/教学解决方案,全面覆盖电力电子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需求,通过虚拟仿真与实物实验相结合,有效解决了教学内容复杂、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
教学平台涵盖几乎所有经典电力电子实验,配备完备的课程实验指导书,提供多种方案匹配您的科研/教学模式。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基于EasyGo实时仿真平台的PPEC-HIL 三相整流逆变仿真实验,并将其与三相整流逆变电路的实际实验进行对比测试,以验证EasyGo实时仿真平台仿真实验的可靠性。
为便于进行比较测试实验,控制部分统一采用PPEC芯片进行控制。本次测试我们将被控部分(真实三相整流逆变功率电路板和载入三相整流逆变拓扑的EasyGo实时仿真器NetBox)的参数配置调整一致,通过逆变/整流模式分别进行测试,可以看到仿真设备观测参数与真实设备表现一致,误差极小。
也就是说,EasyGo仿真设备具备良好的仿真效果,在实际科研/教学中可以替代真实设备进行三相整流逆变电路的仿真模拟。
欢迎感兴趣的工程师们咨询了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本次实验详情。
一、设备信息
■实际设备:PPEC控制单元、三相整流逆变功率电路板
■仿真设备:EasyGo实时仿真器NetBox
■其他设备:万用表、直流电压源、上位机等
二、验证说明
真实系统:
■控制部分:携带PPEC芯片的控制器
■被控对象:三相整流逆变拓扑功率板
EasyGo仿真系统:
■控制部分:携带PPEC芯片的控制器
■被控对象:NetBox

三、参数配置
基于EasyGo仿真设备的三相逆变拓扑(左)与三相整流拓扑(右):通过Simulink建模,载入进仿真设备NetBox中。
基于实物的功率电路板:三相整流逆变拓扑原理图如下。
四、运行测试
三相逆变模式:
1、开环状态 调制比0.6
输入直流电压为100V,调制比0.6,计算输出线电压幅值为51.5V。
真实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51V
仿真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51.1V
误差:误差在±0.7%之内
2、闭环状态:
设定输出线电压幅值为69.2V。
真实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69V
仿真设备测量线电压幅值:68.9V
误差:误差在±0.4%之内
三相整流模式-闭环状态:
设定输出电压为190V
真实设备测量值:190.3V
仿真设备值:191V
误差:误差在±0.5%之内
五、结果分析
仿真设备在观测参数上与真实设备表现一致,误差较小。
基于对比结果,可以认定该仿真设备具备良好的仿真效果,可以替代真实设备进行特定任务的仿真模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欢迎感兴趣的工程师们咨询沟通。

网友A:
Simulink建模软件是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ulink建模软件是用的哪个版本?

这里使用的是基于EasyGo DeskSim软件哈

DeskSim是一款配置型的实时仿真软件,可以让用户简单地将自己的Simulink算法程序快速实现在EasyGo的实时仿真机上,实时仿真机上还可以选配不同的FPGA芯片和IO模块,可以处理一些高速的信号和能够用IO模块输出真实的仿真结果,帮助用户完成科研、教学或工业测试上的各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