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不用变压器,能不能用bulk 降压原理做 1000W 的开关电源, ?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 由于现在的开关电源体积都比较大,

能不能不用变压器,用bulk 降压原理做一个 1000W 的开关电源, 使用 mcu 来精准输出PWM控制 Mos管, 并且 adc 检查电压来做反馈?

网友A:
【由于现在的开关电源体积都比较大】

不用变压器也要用电感。不用变压器,体积也小不到哪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现在的开关电源体积都比较大】 不用变压器也要用电感。不用变压器,体积也小不到哪里去。

不用变压器是不是,转换效率可以高很多?

网友:
【能不能不用变压器,用bulk 降压原理做一个 1000W 的开关电源】

bulk?没有这种拓扑。只有Buck拓扑,是降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变压器是不是,转换效率可以高很多?

【不用变压器是不是,转换效率可以高很多?】

不用变压器,转换效率高不到哪里去,也许可以高百分之一、二。

网友:
你关心的是体积啊,现在有小的1000W开关电源,氮化镓的。

网友:
尺寸体积不好控制啊,对于1000W的开关电源,由于功率较大,产生的热量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
具体得看是哪种情况吧,buck (DC-DC) 也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