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水三相流累积式电导光纤传感器

楼主:
大佬们,我想设计一款传感器,能够检测微弱直流电压,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我不是学电路的,所以是寸步难行,下面是现在设计的电路图。上边是电源部分,可将36V的电压转换为12V、5V、3.3V。下方左边是将输入的电压进行放大、滤波,然后输入到AD转换芯片进行AD转换,再由单片机处理发送到上位机。请问各位大佬这样能行吗?还有我如果想找相关的电路设计图应该去哪里找呢,这都是我在B站找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画电路图。

网友A:
【我想设计一款传感器,能够检测微弱直流电压,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你要把多么“微弱”的直流电压,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设计一款传感器,能够检测微弱直流电压,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你要把多么“微弱”的直 ...

就是将几十mA的电压放大到0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将几十mA的电压放大到0到5V

【就是将几十mA的电压放大到0到5V】

电压的国际单位制单位有V、mV、kV、uV、MV……但没有mA这个单位。A和mA是国际单位制电流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将几十mA的电压放大到0到5V

猜测你是要把几十mV的电压放大到0~5V。

LM358是相当“粗糙”的运放。其失调电压可达数mV(温度变化时可能达到10mV)。所以不大适用于输入信号数十mV的情况。要把数十mV电压放大,应该采用精密运放,即失调电压数十uV以下,失调电压温度系数也较小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是要把几十mV的电压放大到0~5V。 LM358是相当“粗糙”的运放。其失调电压可达数mV( ...

谢谢您的回复,那是不是把LM358换成更精密的运放就可以了。那后面的低通滤波需要加吗。我是想先进行初步的放大滤波,后边再进行高倍的放大。是不是放大完之后就能传给AD芯片和单片机进行处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