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创意大赛】+ 控制模块的使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1.8v电压供电也够低了

为什么实际测量有2.1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电压供电也够低了 为什么实际测量有2.1v呢

降压芯片错了吧

不过这不是个问题,模块上有降压芯片,我学习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