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学深度学习(PyTorch版)》3、多层感知机

楼主:
本章来学习多层感知机。

一、多层感知机

1、概念

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是包含输入层、输出层和隐藏层的一种网络结构,节点连接采用全连接方式,如下:

这个多层感知机有4个输入,3个输出,其隐藏层包含5个隐藏单元。 输入层不涉及任何计算,因此使用此网络产生输出只需要实现隐藏层和输出层的计算。 因此,这个多层感知机中的层数为2。 注意,这两个层都是全连接的。 每个输入都会影响隐藏层中的每个神经元, 而隐藏层中的每个神经元又会影响输出层中的每个神经元。

另外,为了让多层感知机能够表达非线性特性,在隐藏层的输出需要增加非线性激活函数(activation function)σ。激活函数的输出(例如,σ(⋅))被称为活性值(activations)。

 一般来说,有了激活函数,就不可能再将我们的多层感知机退化成线性模型了。

2、激活函数

激活函数(activation function)通过计算加权和并加上偏置来确定神经元是否应该被激活, 它们将输入信号转换为输出的可微运算。 大多数激活函数都是非线性的。 由于激活函数是深度学习的基础,下面简要介绍一些常见的激活函数。

1)ReLU函数

最受欢迎的激活函数是修正线性单元(Rectified linear unit,ReLU), 因为它实现简单,同时在各种预测任务中表现良好。 ReLU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的非线性变换。 给定元素x,ReLU函数被定义为该元素与0的最大值:

ReLU(x) = max(x, 0)

ReLU函数通过将相应的活性值设为0,仅保留正元素并丢弃所有负元素。

ReLU曲线如下:

当输入为负时,ReLU函数的导数为0,而当输入为正时,ReLU函数的导数为1。 注意,当输入值精确等于0时,ReLU函数不可导。 在此时,我们默认使用左侧的导数,即当输入为0时导数为0。

使用ReLU的原因是,它求导表现得特别好:要么让参数消失,要么让参数通过。 这使得优化表现得更好,并且ReLU减轻了困扰以往神经网络的梯度消失问题.

注意,ReLU函数有许多变体,包括参数化ReLU(Parameterized ReLU,pReLU) 函数 。 该变体为ReLU添加了一个线性项,因此即使参数是负的,某些信息仍然可以通过:

pReLU(x) = max( 0, x ) + a * min(0, x)

2) sigmoid函数

sigmoid函数将输入变换为区间(0, 1)上的输出。 因此,sigmoid通常称为挤压函数(squashing function): 它将范围(-inf, inf)中的任意输入压缩到区间(0, 1)中的某个值:

3)tanh函数

与sigmoid函数类似, tanh(双曲正切)函数也能将其输入压缩转换到区间(-1, 1)上。 tanh函数的公式如下:

下面我们绘制tanh函数。 注意,当输入在0附近时,tanh函数接近线性变换。 函数的形状类似于sigmoid函数, 不同的是tanh函数关于坐标系原点中心对称。

二、模型选择、欠拟合和过拟合

将模型在训练数据上拟合的比在潜在分布中更接近的现象称为过拟合(overfitting), 用于对抗过拟合的技术称为正则化(regularization)。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了解训练误差和泛化误差。 训练误差(training error)是指, 模型在训练数据集上计算得到的误差。 泛化误差(generalization error)是指, 模型应用在同样从原始样本的分布中抽取的无限多数据样本时,模型误差的期望。

问题是,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泛化误差。 这是因为无限多的数据样本是一个虚构的对象。 在实际中,我们只能通过将模型应用于一个独立的测试集来估计泛化误差, 该测试集由随机选取的、未曾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数据样本构成。

1、模型选择

在机器学习中,我们通常在评估几个候选模型后选择最终的模型。 这个过程叫做模型选择。 有时,需要进行比较的模型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决策树与线性模型)。 又有时,我们需要比较不同的超参数设置下的同一类模型。

2、K折交叉验证

当训练数据稀缺时,我们甚至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数据来构成一个合适的验证集。 这个问题的一个流行的解决方案是采用K折交叉验证。 这里,原始训练数据被分成K个不重叠的子集。 然后执行K次模型训练和验证,每次在K−1个子集上进行训练, 并在剩余的一个子集(在该轮中没有用于训练的子集)上进行验证。 最后,通过对K次实验的结果取平均来估计训练和验证误差。

3、欠拟合和过拟合

当我们比较训练和验证误差时,我们要注意两种常见的情况。 首先,我们要注意这样的情况:训练误差和验证误差都很严重, 但它们之间仅有一点差距。 如果模型不能降低训练误差,这可能意味着模型过于简单(即表达能力不足), 无法捕获试图学习的模式。 此外,由于我们的训练和验证误差之间的泛化误差很小, 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用一个更复杂的模型降低训练误差。 这种现象被称为欠拟合(underfitting)。

另一方面,当我们的训练误差明显低于验证误差时要小心, 这表明严重的过拟合(overfitting)。 注意,过拟合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特别是在深度学习领域,众所周知, 最好的预测模型在训练数据上的表现往往比在保留(验证)数据上好得多。 最终,我们通常更关心验证误差,而不是训练误差和验证误差之间的差距。

三、权重衰减

前面我们描述了过拟合的问题,现在我们将介绍一些正则化模型的技术。 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去收集更多的训练数据来缓解过拟合。 但这可能成本很高,耗时颇多,或者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因而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 假设我们已经拥有尽可能多的高质量数据,我们便可以将重点放在正则化技术上。

在训练参数化机器学习模型时, 权重衰减(weight decay)是最广泛使用的正则化的技术之一, 它通常也被称为L2正则化。 这项技术通过函数与零的距离来衡量函数的复杂度, 因为在所有函数f中,函数f=0(所有输入都得到值0) 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简单的。

四、暂退法(Dropout)

在2014年,斯里瓦斯塔瓦等人 (Srivastava et al., 2014) 就如何将毕晓普的想法应用于网络的内部层提出了一个想法: 在训练过程中,他们建议在计算后续层之前向网络的每一层注入噪声。 因为当训练一个有多层的深层网络时,注入噪声只会在输入-输出映射上增强平滑性。

这个想法被称为暂退法(dropout)。 暂退法在前向传播过程中,计算每一内部层的同时注入噪声,这已经成为训练神经网络的常用技术。 这种方法之所以被称为暂退法,因为我们从表面上看是在训练过程中丢弃(drop out)一些神经元。 在整个训练过程的每一次迭代中,标准暂退法包括在计算下一层之前将当前层中的一些节点置零。

五、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前向传播(forward propagation或forward pass) 指的是:按顺序(从输入层到输出层)计算和存储神经网络中每层的结果。

反向传播(backward propagation或backpropagation)指的是计算神经网络参数梯度的方法。 简言之,该方法根据微积分中的链式规则,按相反的顺序从输出层到输入层遍历网络。 该算法存储了计算某些参数梯度时所需的任何中间变量(偏导数)。 假设我们有函数Y=f(X)和Z=g(Y), 其中输入和输出X,Y,Z是任意形状的张量。 利用链式法则,我们可以计算Z关于X的导数:

在这里,我们使用prod运算符在执行必要的操作(如换位和交换输入位置)后将其参数相乘。 对于向量,这很简单,它只是矩阵-矩阵乘法。 对于高维张量,我们使用适当的对应项。 运算符prod指代了所有的这些符号。

反向传播的过程如下:

第一步是计算目标函数J=L+s相对于损失项L和正则项s的梯度。

在训练神经网络时,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相互依赖。 对于前向传播,我们沿着依赖的方向遍历计算图并计算其路径上的所有变量。 然后将这些用于反向传播,其中计算顺序与计算图的相反。

因此,在训练神经网络时,在初始化模型参数后, 我们交替使用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利用反向传播给出的梯度来更新模型参数。 注意,反向传播重复利用前向传播中存储的中间值,以避免重复计算。 带来的影响之一是我们需要保留中间值,直到反向传播完成。 这也是训练比单纯的预测需要更多的内存(显存)的原因之一。 此外,这些中间值的大小与网络层的数量和批量的大小大致成正比。 因此,使用更大的批量来训练更深层次的网络更容易导致内存不足(out of memory)错误。

网友A:
加油wit。。。。。。。。。。。不要停更哟。。。。。。。。。。。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深度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wit。。。。。。。。。。。不要停更哟。。。。。。。。。。。

感谢,不会停更的